复卷机送纸过程中,纸左右跑偏,求助!!

楼主(2012-06-27):
目前在调试一台复卷机,调试过程中出现牵引纸时,纸会左右跑动(2-8mm)。
牵引纸的结构为一主动轮上方压着被动轮(胶辊),纸从主动轮和被动轮中间穿过,主动轮转动时将纸往前送。主动辊和从动辊间的压力由压力调定螺栓调节。
目前判断主要是因为被动轮两端压力不一样引起的,所以想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左右的两端的压力保持一致(可改变当前结构),谢谢!

网友A:
往哪边跑就调松哪边

网友(点评):
不能用整根胶辊(没法保证精度且成本高),那必定跑偏。去掉胶辊,换成两端压轮即解决 更先进些就用气缸控制压轮压力,简单方便,成本低

网友:
我学测试技术时,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它是通过光电开关检测偏移量,再调整滚筒左右移动。

游客

网友:
纠偏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主要问题应该是两边压紧力不同导致跑偏。

网友B:
设计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正常压紧轮需要一个快速下压和上提结构,方便换纸,一般是做成D型棒+滑块结构。还有一个结构是调整压紧轮压力的,两边都可微调,调好以后固定,保持压力不变。

游客

网友:
设计结构可行,不能用整根胶辊(没法保证精度且成本高),那必定跑偏。去掉胶辊,换成两端压轮即解决, 更先进些就用气缸控制压轮压力,简单方便,成本低
我说的这种结构很成熟了,一般的分条机复卷机,标签印刷机上都有的,多看看就知道了。原理就是这两方面。
目前这个结构确实是换纸后需要重新调整压紧辊压力,这样的话客户那边觉得不方便,不直观,所以现在想设计一种机构可以平衡两边压力
调整压紧轮两边压力,有没有自动调整结构?

网友C:
这玩意关键是调整啊,可以在调整螺栓下加弹簧,通过弹簧加压,然后两个轮中间夹纸,用拉力计测量匀速拉出时的拉力,两侧拉力调整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具体可以建立拉力差值-偏移量的数据系统,方便管理

网友:
调校调节螺丝

游客

网友:
目前就是因为调节不方便 所以想看看有什么机构能够自动校正两边压力

网友D:
用轻微的弧度对付偏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轻微的弧度对付偏载,呵呵

有的标签纸是已经分条后的   用这样的结构没办法做     谢谢回复

网友:
利用气缸,两边并联,可保证压力一致,且可快速脱开

游客

网友:
谢谢 不错的建议

网友E:
私服纠偏装置,以前做液体无菌包装机时用过,效果很好的。

网友D:
您以前是靠直接压紧胶辊的方式,胶辊只要没有调好或
者纸张有偏差,就很容易跑偏,因为此时胶辊产生的弹力
变化显著。

上图可以看出,采用低刚度的结构可以在相同的变形内达
到更小的弹力波动。

解决办法: 降低接触刚性。

游客

网友(2012-08-05):
动静之机那张压力图是从何而来,有依据吗?
谢谢 这个方法不错 我试看看

网友(2012-06-27):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图?这么漂亮

游客

网友:
solidwork

网友:
银星胶辊--中国胶辊的领航者
13831808001
QQ:739031488

网友:
不能使用整根胶辊做被动辊,改用两端压轮即能解决

网友(2012-08-05):
引用 网友D:
您以前是靠直接压紧胶辊的方式,胶辊只要没有调好或
者纸张有偏差,就很容易跑偏,因为此时胶辊产生的弹力 ...

回    怕瓦落地2011   的点评。

那张图是俺自己画的,俺主观预测,随着压紧力的提高,变形速率会减缓。
而且,如果纸张的厚度相对于橡胶辊的形变是一个量级的话,直接压紧将导致压力的显著变化。
因此,建议采用长行程弹簧程压缩,这样轻微的厚度变化只产生很小的弹力波动。

依据嘛,随便找了网上的图片:
http://jpkc.cec.edu.cn/jpkc/cygysj/top_all/w_ziyuanku/shouce/shouce/main/7.2.htm

再来一个测试仪的:
http://www.wnsyj.com/shownews.asp?id=868

再来一个盾构隧道橡胶密封垫的:
http://underground.notbad.cn/main_detail.asp?id=12229&tablename=underground&moduletype=%B5%D8%CC%FA%C6%BD%CC%A8&leitype=%B6%DC%B9%B9%BB%FA%D3%A6%D3%C3&leitypeid=17

网友F:
这样不好,现在不是有可以装一下纠结偏装置呀,那样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不好,现在不是有可以装一下纠结偏装置呀,那样多好

目前已经使用两端气缸+调压阀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5楼的说的很对,我做横切机的,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这种结构的截图 我目前是用两边各加一个气缸同时来加压

网友:
你想自动控制就需要付出代价,用压力传感器,用plc/单片机控制,汽缸做压力输出,控制调节汽缸压力,调整被动辊压力,再一个你的辊子为什么要用胶辊?用金属铝辊,加工方便,精度有保障,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胶辊我们用做动力输出,摩擦力好

网友(2012-10-15):
有专业的纠偏器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胶辊有没有展开线,安装时是不是按要求精度来的

网友:
这事嘛,遇的多,两种情况:一是调节螺丝的导程大了,不精细,换细螺纹加反作用力弹簧。二是硬的锟轴有点长,两边调节顶压后轴变形,该强度大的轴。首先要保证轴的全跳动!

网友:
有些夹具里是有涉及到单作用力来平衡两端的,关键点就是自由度留出来。

网友(2012-11-17):
感觉用11楼的办法比较不错,或采用浮动方式,给胶辊中间加支撑,胶辊两边带导向

网友(2013-05-31):
胶辊轴两端跟支架孔换成关节轴承连接,压力调节换成气缸调节

网友(2013-12-10):
学习了 我现在做东西也跑偏严重

网友:
我飘过,能否加弹簧呢,确定一定的压力

网友(2015-10-14):
引用 网友B:
设计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正常压紧轮需要一个快速下压和上提结构,方便换纸,一般是做成D型棒+滑块结构。还有 ...

同意

网友:
不要压可以吗

网友:
买个纠偏就好了。。。

网友(2016-09-23):
采用纠偏机构 市场上已经很成熟 了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2016-11-24):
顺便过来看看

网友:
我想问下有纠偏装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做的是神马机器,什么材料,跑偏多少,要求是怎样,有没有试过用纠偏器?我问题的话,也许我能帮你搞定。

网友:
可以通过弧形辊调节。

网友:
看一下锂电池卷绕机怎么弄的,你这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2019-07-04):
我现在也在研究纠偏,上网查查有很多专业做纠偏机构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1-09-10):
引用 网友A:
往哪边跑就调松哪边

有道理,不知道实用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关键是调整啊,可以在调整螺栓下加弹簧,通过弹簧加压,然后两个轮中间夹纸,用拉力计测量匀速拉出时 ...

不用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私服纠偏装置,以前做液体无菌包装机时用过,效果很好的。

这个纠偏装置放什么位置好?

网友(2023-01-04):
引用 网友D:
您以前是靠直接压紧胶辊的方式,胶辊只要没有调好或
者纸张有偏差,就很容易跑偏,因为此时胶辊产生的弹力 ...

这个可以有哦·

网友(2023-02-08):
跑偏是两端压力不一样  压力大的一边 纸薄  牵引和后道收卷时薄的一边就松  产生跑偏

网友:
两端控制压力不变的话  用液压缸带导向下压  伺服比例阀控制两端压力一致3 s" @! V; k: T!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