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怎样画链条,要做运动仿真

楼主(2012-06-27):
用solidworks怎么画链条并且装配上要做运动仿真!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
之前关注过sw绳子的动态仿真一直无解
好像pro-e可以实现

网友:
应该不可以实现,仿真你只要设置好参数,软件自己会模拟运动效果

网友:
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网友:
sw能做吗??

网友:
机械CAD论坛里类似的贴子,可以搜一下

网友:
去SW板块多转转就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不需要花链条,只需设置传动比就行

网友:
无法实现吧

网友:
以前搜过,好像是没啥结果。

后来用 齿轮齿条配合 来做的类似的效果。

网友:
这个仿真运动不好做,我也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持续关注,高人指点!

网友:
好像做不了

网友(2012-07-27):
可以的,装备里面加皮带

网友(2012-09-15):
好像做不了吧

网友:
利用块,布局可以实现

网友:
很多solidworks的运动仿真都是假的,如果真需要做什么仿真可以用专用的软件做比较好

网友:
柔性的 链子一直都是3D软件的一个难题

网友(2013-11-02):
没听说SolidWorks 可以做这个

网友:
画图正用到这个,来转转,希望可以得到结果

网友:
我连链子都是靠插件画出来的,仿真还不没发现怎么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