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一个单子,泵体变形问题

楼主(2012-06-27):
最近接了一个单子, 做十件泵体 。
内孔要求+4.6丝,加工和出货时检测4丝以内 现在客户检测出结果严重变形 偏差30多丝 正负都有 ,全部退货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没有了解的?帮忙分析下!!
按理应该说是应力所致 难道在运输过程中应力全部释放出来,导致变形?
今天开会 初步原因是打水压时 工件压的过紧 导致变形
调整加工方案 粗车留余量 最后再精车内孔  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应力的可能性最大。这又分两个情况:铸造应力未消除;冷加工产生的应力。
一个比较小的可能:有一方量具出问题。

游客

网友:
大侠分析的很对

网友:
加工前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的可能性最大。这又分两个情况:铸造应力未消除;冷加工产生的应力。
一个比较小的可能:有一方量具出 ...

可以确定的是 加工后的应力 没有及时消除有一定影响!

网友:
铸造的毛胚是否放置一段时间,加工时是否热涨冷缩,量具是否效对

网友:
加工前,正火处理

网友:
为什么不多时效一下呢

网友:
如果你打压了,就一定会变形,材料是什么 ,可否告知,打压的压力是多少,加工成品在打压么?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是试压的时候造成的变形,加工完之后,应力释放是比较快的,如果是应力原因的话,那么出货的时候应该就能检出来了

网友:
打压后的变形可能性大,应力变形估计没有这么大

网友:
泵体内孔镗孔时,泵体固定须用法兰固定,如用爪夹紧固就易出现以上的问题。应从泵体固定的手段探讨一下。不知内孔壁的车制光洁度如何,如有异常,那就要检查一下刀具了。

网友:
先试试粗车后退火再加工

网友:
加工完到出货的时间是多久?时间长的话就不应该是应力释放吧

网友:
精度太高,和天气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铸铁件 先粗车最后用精车刀具精车应该就可以了  运输中的变形可能性不大

网友:
如果是铸铁件精车可以用氮化硼CBN精车刀具 5 Z' b* Y3 c7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