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直杆件自动上料,请教

楼主(2012-06-27):
问题描述:工件长3米,直径40MM,一堆基本是水平叠层堆放整齐的,采用什么机构才能让这堆工件一个个自动上料?不会发生出料口杆件歪斜或者卡死的情况发生?
在此谢过了!

补充描述:杆件材料是45号钢,中间长2米部分为圆柱,杆件两头形状有略微变化但总体外径在40MM以内,一堆约50-60根叠放起来。

网友A:
试试这个

游客

网友: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
这个结构是昨晚我考虑过的,链轮料斗上料部分没问题,只是担心这个送料斜槽,会不会出现工件歪斜卡住出料口的情况,因为这个工件长3米的。

游客

网友:
这个料要提前在斜槽内摆放好吧?

网友:
物料太长了

网友:
这个挺有创意嘛

网友B:
做过类似的
无心磨自动上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类似的
无心磨自动上料滴

谢谢这位兄弟,不过图好像看得不是特别清楚,能否在看看其他角度的照片?

网友:
上料后需要精确定位的话,应该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机械手上料装置。

网友B:
原理跟上面那位是一样的 ,只是我的链条是有角度的
我这个也是刚通过方案     还在加工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跟上面那位是一样的 ,只是我的链条是有角度的
我这个也是刚通过方案     还在加工中呢

我的最大的麻烦是原料过来的时候,不是平摊着,而是一堆几十根叠着,就是麻烦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结构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零部件还在加工中

网友:
以前见过抛光机和超声检测机配套的自动上料机构,好像是气缸驱动的摇杆机构,具体怎么设计的我忘记了。刚想了一下,画了一个自认为可以的旋转上料机构,一台步进电机带动两个上料盘,两盘同轴,上料盘安装在下料架各架杆的空档内,简化图如下。注意图中点画线尺寸,设计时自行计算,避免运动时相互干涉。动力机构可根据杆件重量及上料速度选择合适的电机及减速器。

游客

网友:
分选的机构原理是不错的,但是分到左边的料不是这样用的,要在一组导轮上轴向运动,不然选出料干什么呢!(今年给一汽、人本等做了好几个类似项目)

网友:
这种结构应该可以,料的重量推动,不会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最大的麻烦是原料过来的时候,不是平摊着,而是一堆几十根叠着,就是麻烦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结构使 ...

加个震动的嘛  就不会憋死了

网友:
兄弟何不参考彭老师的马氏轮送料装置?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984

游客

网友:
堆积的话,要留一个缺口让料分开平铺
关键是来料不是这么一个个平铺好的,会叠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震动的嘛  就不会憋死了

几百公斤重的原料,好震吗??求思路。

网友C:
我们公司常做这种工件,直径从18~75(最大到180的,但是料相对短了),长度从2.2到9m。一般有解捆台,再到放料,再到选料,选料后尾相接送给后道加工。
长棒料加工一直是我们的技术强项,在中国少有竞争的!你不会是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常做这种工件,直径从18~75(最大到180的,但是料相对短了),长度从2.2到9m。一般有解捆台,再到 ...

肯定不是的啦,我们的这个棒料只是用来焊接的,不是用来机加工

网友:
采用阶梯顶推式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建议使用圆盘公割的方式,棘轮。你可以在优酷上找下日本科技视频有一弹簧生产过程看下,和你的这个很相似。

网友C:
我们的一个项目实例,棒料选出后一根 D--WangZhiWen-产品与项目-项目-1生产中项目-125一汽巴勒特-一汽BarHeater构想图 Model (1).JPG 一根首尾相接送出。因为一次操作有几吨重(9m长),安全方面比较考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一个项目实例,棒料选出后一根一根首尾相接送出。因为一次操作有几吨重(9m长),安全方面比较考究。

可用,楼主参考这图应该有思路了。

网友(2013-01-09):
引用 网友D:
可用,楼主参考这图应该有思路了。

9米长?是不是钻杆啊?

网友:
排整齐在斜面上然后一个一个重力下滑,然后推怎么样?

网友:
用辊可以保证是一根一根的,然后送?

网友(2013-12-04):
多谢分享,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2019-04-20):
|清风的歌发表于 06-28 08:06我们公司常做这种工件,直径从18~75(最大到180的,但是料相对短了),长度从2.2到9m。一般有解捆台,再到放料,再到选料,选料后尾相接送给后道加工。

长棒料加工一直是我们的技术强项,在中国少有竞争的!你不会是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吧!
能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