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挑锥螺纹的小问题,求赐教

楼主(2012-06-27):
挑锥螺纹钱应精加工大端小端到公差尺寸吗?可是如果大小端都到尺寸的话,挑螺纹时第一刀就不能挑上全部锥面,只能挑三分之一或者更少,过上两三刀后才能全部挑上,如果这样对吗?老师说不用精加工小端尺寸,以大端为准,可是那小端的尺寸就没在公差范围内,那挑出来的螺纹能用吗?

网友:
我做过,,好像要算的。。。,,,,就是搞不懂,,,,,,,,,

网友(2012-09-02):
锥螺纹的 锥度比是  一比十六
做锥度的 时候自己在算算
锥度螺纹做好就前面几个牙有用

网友:
你是学生吗?如果是还是请问老师去吧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锥螺纹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我们经常干这个,老师说的是对的,有的锥螺纹前段部分是完整扣,后段是不完整扣。在编螺纹车削程序时,我们一般是按照锥度计算大端直径。第一刀螺纹尾部没有车到很正常。
在石油行业,API螺纹很常见。8牙10牙的圆螺纹,5牙的偏梯螺纹都是这样的。
计算有不懂的可以再询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