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5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06-27):
本人一直无法解决,2-φ5(-0.006^-0.010)    深为7mm,材料是HT250,这尺寸无法加工,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谢谢;具体方法(设备、刀具规格及加工余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深?

深为7mm

网友B:
我加工不了,太难,这样的活直接放弃,估计无人可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加工不了,太难,这样的活直接放弃,估计无人可解答

可是别的公司加工出来了啊!呵呵

网友:
公差这么小,还是用铰刀效率高些,不过铰孔之前,要试铰,确认合格后,在批量铰孔。

游客

网友:
有这么牛X的铰刀吗?怀疑,不到半丝

网友C:
钻、铰,又有何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铰,又有何难?

我就是这样做的,但就是铰不出,公差太小了,你能否详细点

网友:
这公差范围,铰刀刀柄要用液压的或者烧结的,弹簧刀柄夹持误差都得成问题。

网友:
如果设备可以的话,镗也可以。只是刀具寿命比较低,可能只有几十件。这个就要比较下镗和铰的综合成本了。大批量的话有可能铰刀胜出,但是小批量的话可能精镗胜出,毕竟非标做一把能达到这个精度的铰刀代价不菲。
PS:在宫野的小机床上精镗10mm的孔0.005的公差,我试过某款进口刀具寿命最好在110件,是钢件,Ra0.8和圆度0.0025的要求。

网友:
我是外行,仅提供参考:
你精度这么高,如果要批量的话,不用国外加工中心应该不行吧。
刀具可以用PCD镗刀,只要你冷却够好,PCD可以镗铸铁件,而且PCD对钻速不敏感,可以一试。
刀柄用HSK刀柄和热涨刀柄精度比较高。

网友:
怎么是负公差,标准铰刀确实很难,如是非标铰刀,价格贵,现在标准铰刀等级为IT7,IT8也完全达不到你要求的IT4级,过盈配合可以选别的配合,希望你在设计上多考虑考虑,这样成本可以降低

网友D:
你可以考虑炮塔铣床用5mm两刃铣刀加工。铣刀可磨到你规定尺寸。先用4mm钻头打。在用磨到尺寸的铣刀轴向进给。就可以。试试看

网友(点评):
干之前,要用千分表打主轴的跳动量。

网友E:
用什么检测?判定标准怎么样?粗糙度要求?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检测?判定标准怎么样?粗糙度要求?通孔?

尺寸用三座标测量仪检测,不是通孔,深为7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考虑炮塔铣床用5mm两刃铣刀加工。铣刀可磨到你规定尺寸。先用4mm钻头打。在用磨到尺寸的铣刀轴向进给 ...

好,谢谢,先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尺寸用三座标测量仪检测,不是通孔,深为7mm

哦,如果用铰刀粗糙度影响很大,做的好,成品率可能也就90%。
你可以找个做金刚镗铰的问问,见过做液压件的通孔这个级数可以用,但盲孔效果不如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如果用铰刀粗糙度影响很大,做的好,成品率可能也就90%。
你可以找个做金刚镗铰的问问,见过做液压件 ...

网友:
金刚石镗铰刀加工阀孔,IT4级?

网友:
这种是无法做出来的!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的粗糙度的要求,可用数控仪表纵车镗孔。德国专用镗刀,700件,Ra0.8,尺寸能保,效率很高。

网友:
铰估计是不行了   试试镗的

网友:
镗可能行,但是我做不出来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用三座标测量仪检测,不是通孔,深为7mm

三坐标打的出来不啊?可以试试PCD铰刀,定制

网友:
车床用半月钻

网友:
铣床,钻,铰。

网友:
用加工中心精铣

网友:
钻孔留余量,模具挤压加工至最后尺寸

网友:
零件形状不明,一般用钻铰方法,铰刀要修磨试铰,合格后方可使用,或用小铰刀留磨量,内孔磨,或绗磨,研磨,自己选吧。

网友:
是盲孔吗?要是通孔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