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孔加工

楼主(2012-06-27):
总长373,外圆直径依次是205,163,60,现在车内径40,夹大头163,38的砖头打孔,用长刀竿车到200到190,现在不给切削,不管是45度到还是90度刀,。刀竿直径30的震刀,二三十丝而已

楼主:
可以两头车的

网友:
镗穿吗?刀杆小了,余量大了,转速和走刀调整一下。

游客

网友:
40的孔 30的镗刀杆不算小了。

网友:
刀具中心高对不对?

游客

网友:
偏高,刀竿下面碍事

楼主:
可以两头膛。可是它的内径只有40,刀竿再大。就 进不去了,转速300-400,走刀不快也不慢吧

网友:
一看就知刀杆刚性不足,不足可以用吃刀量来控制。转速开到200,进给60,吃刀量大点,试下。还震,调吃刀量,进给。用试车这样的方法来。这种加工不能按常规的方法来加工,一般把吃刀量放大点,问题就解决了。按LZ吃刀量二三十丝肯定不行,把它放到2公里去,个人建议。

游客

网友:
mei 没余量了,一共还有40丝左右

网友:
排屑不好,转速降低,让铁屑顺利排出,刀具后角小一点,降低震刀。

游客

网友:
恩,我下午再试试

网友:
工件什么材料,普通碳钢的就是上面的方法,减少进给,减少转速,要求精度高的话可以提高转速,看车床是普通的6136,可以选择自重较大的车床6140以上,车床的震动就没有了,刀具夹紧,先粗镗再精镗,余量和进给查相关手册。如果是不锈钢就麻烦了,如果没有其它特别要求可以热处理一下,这样可以提高切削性能,如正火,调质等

游客

网友:
50的床子

网友:
你的刀杆太细了吧,能传张刀具照片吗?实在看不清。

游客

网友:
是有点细,不过没办法啊,它要加工的孔只有40,我30的刀竿,再加刀头

网友:
用双面镗刀做!

游客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是改变中心,转速打慢,走刀加快的方法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11楼的方法不错的,

游客

网友:
道具主偏角要大于85度,

游客

网友:
孔太小又长,刀杆又细   参考11楼
建议重做个刀杆,做成简易浮动镗刀改变切削力对刀杆的影响
  一次干0。2

游客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是改变中心,转速打慢,走刀加快的方法,按你的方法,我那几个还不要做我几天啊

网友:
车床做这么长,而小的刀杆,强度,排削等这些,都不理想的,深孔镗床上加工吧,刀杆得有尾座管住,才镗出来的孔,技术要求达的到

游客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是改变中心,转速打慢,走刀加快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是改变中心,转速打慢,走刀加快的方法

网友:
你可以不用这种刀杆,换种方式,用那种只换刀片的刀杆,你在网上搜索刀杆,关于这反面的刀杆很多,刀杆就用高速钢做

网友:
我想看看你刀子与刀杆的夹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