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FESTO是原装进口的吗?

楼主(2012-06-27):
昨天跟别的牌子的供应商打电话,聊到了FESTO,据他说,FESTO有些是贴牌的,是真的吗?

网友A:
FESTO在国内有工厂啊,俺家旁边就是.
什么贴牌不帖牌,这不是重点,FESTO也不会做砸自己牌子的事.只要不是冒牌就行

游客

网友:
以前买的FESTO的气缸,电磁阀,传感器等,都没碰到过问题,有故障的,最近因为项目用的量比较多,结果既有电磁阀不工作的,也有传感器没信号的.......一堆问题,再者,它的很多产品货期又长,换或者买,时间等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ESTO在国内有工厂啊,俺家旁边就是.
什么贴牌不帖牌,这不是重点,FESTO也不会做砸自己牌子的事.只要不是冒牌 ...

质量是关键,用的住既是好东东,不要在意品牌还是贴盘或山寨

网友:
稍复杂点的,高精尖一点的都是德国鬼子自己做,我们要货得进口,其余都是他们在国内的工厂生产的。

网友:
我用过,应该是国内做的。

网友:
说是不常用的才在国外做,不知真的假的
反正常用的都在过内做

楼主:
这次可真的被伤到了,FESTO货期长,换货供应商到是答应换,可是,我们项目等不起啊,另外,问一下大家,FESTO的电磁阀用了1,2个小时后会很烫吗(两位五通的总是有一边会发热很严重)?

游客

网友:
Festo 收购了济南华能,且有零部件外发国内加工、组装。双电控两位五通线圈才会发热。一般而言,电磁阀工作时因线圈功率差异,大功率线圈会发热,品质较好的电磁阀品牌发热不会超过60度,而且线圈耐温超过180度。

网友:
在上海就有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