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用Inventor的人多不?

楼主(2012-06-27):
机械三维软件大部分人都是用solidworks,Pro/e等多数,不知道用Inventor的人多不多的?

网友:
我用

我还有不少朋友也在用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中,实验室要求用这个

网友A(2012-09-03):
我在加拿大,听学校的老师说一般的公司都是用inventor或者solidworks,  主要是这两种软件正版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加拿大,听学校的老师说一般的公司都是用inventor或者solidworks,  主要是这两种软件正版的便宜。

低廉的不一定就不好!

网友:
富士康的某些单位在用

网友:
INVENTOR不错的,简单易用

网友:
INVENTOR Fusion 直接建模十分快捷,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