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PROE画轴承时,没有把滚子的参数加到关系里面去

楼主(2012-06-27):
我用PROE画轴承时,没有把滚子的参数加到关系里面去,导致再生别的国标轴承时滚子与内外圈不配,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那就加进去了

楼主:
关键是文件保存后加进去没有反应了

网友:
坐等高手,楼主我实在无能为力 真的不好意思啊

网友:
这里玩数控得多,你那个属于工艺方面的。

网友:
你可以修改参数看看,只有你没有打包成组,修改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以前建模是单个实体,现在想玩下簇表,希望模型相同,尺寸不同的实体不用画改下尺寸就可再生,可就是不行,有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