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钻头价格几何?

楼主(2012-06-27):
请问大侠们,同样的正钻头和反钻头,价格能相差多少?

网友:
更正一下左旋钻头和右旋钻头。价格你可以看看淘宝网。比较一下便知。

网友:
差不了多少

网友(2013-09-22):
是左旋钻头和右旋钻头。都是标准品的话价格是一样的。厂家生产的很少有左旋的。如果没有就需要做非标。这样价格就会增加。这就涉及到很多因素来影响价格

网友:
我想问问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反转钻头?

网友:
对,楼上的问得没错,什么情况下有反转钻头

网友:
涉及加工工艺  我只知道 可以控制 排削的方向  向下排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