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行走轮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2-06-27):
在轨道上行走的钢制轮。
用什么材料好呢?
45#调质HBS22~255.  后外表面淬火。HBC45~50。这样可行否?
或者用其他材料。40Cr;35SiMn;35CrMo。那种材料比较合适呢?
反正材料需要韧性好,表面耐磨。
零件尺寸是 外直径150,内孔120.厚50.内塞轴承。

网友A:
感觉铸件好一些,比如球墨铸铁。

游客

网友:
最好选择最常见的材料,除非你是专业生产行车的,否则没必要开模做铸件,一般说来45#钢足够了。
根据你的载荷情况吧,灵活选择,要是力道很小,感觉常规的生铁也能满足要求
查了下,貌似球墨铸铁牌号很挺多的,用哪一个适合。
那我用45#钢 那样处理会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铸件好一些,比如球墨铸铁。

好像是15T行车上的。
45#淬火就好用了是不是啊?
我们厂这样设备挺多,要更换在加工。不是专门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15T行车上的。
45#淬火就好用了是不是啊?
我们厂这样设备挺多,要更换在加工。不是专门做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试一下吧。

网友:
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或起重手册就可以了,我单位根据吨位不同,采用球墨铸铁或铸造锰钢

楼主:
对不起,各位,搞错了,这个是行车的档轮。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你看看起重机设计手册,上面讲的很详细。15T蛮重的。算一下轮压。

网友(2013-10-11):
我用过一般都用铸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