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螺距搅龙怎样设计

楼主(2012-06-27):
现在做设计,以前没有接触农业机械,不知道变螺距搅龙怎样设计

网友:
我们厂混砂线/抛丸机曾让我测绘过类似送料轴
我们的做法是,用N个圆环状钢片(开一个槽口)套在中心轴上组焊,然后拉伸再焊接固定
圆环状钢片就是按螺旋线展开计算的,就是每次做出的尺寸和计算的不太一样,但是要求不高就凑乎用了。
看他们厂家发过来的原装送料轴也有类似焊接的痕迹。

网友:
这个是原装的

楼主:
楼上的是等螺距的,想知道变螺距的设计,

游客

网友:
等径变螺距奶牛精确饲喂给料装置设计与试验http://www.docin.com/p-393309877.html
变径变螺距螺旋叶片的展开http://wenku.baidu.com/view/7d725eed102de2bd9605884d.html
变螺距可以作一个放样图。

网友:
应该考虑的是:物料的性质(包括颗粒大小、松散度、堆密度、粘性、琢磨性等),输送流量,提升角度,压缩比等。等径变距和变径变距跟压缩比关系密切,具体设计时多考虑上述条件。

网友(2013-08-15):
有没有能专做这个片的,作成有弹性的,这样需要用的人就可以只做轴就可以了,计算螺距也简单

网友(2019-09-10):
也可以一周做一个螺距,这样不是连续变,基本也满足实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