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做锯末压块机?接了个项目,要采购这个

楼主(2012-06-27):
接个项目,桉树皮粉碎、干燥、压块包装,产量10t/h,要采购锯末压块机。

原料:

   桉树皮粉碎至3~7mm,干燥后含水量小于15%.

要求:

   压块尺寸L500※W350※H300,重量20~30Kg,不套小袋搬运不散开,可直接装入L1050※W1100※H1250太空袋。每袋24块.

数量:一期工程6台,后续每次6~12台。

使用地:泰国。

请社友们介绍下,对其余设备有兴趣也可聊聊。

楼主:
有点郁闷,大家没看好资源再生设备吗?其实这类设备都很简单,单台设备很多厂家在做,成套设备就看怎样合理地排列组合(我就干这点活),上面说的这个项目分了4个工厂来做,分别在广东、河南、山东,到时监督制造过程很麻烦。大家把目光转向这块看看,市场前景还是不错的,大家注意到胡锦涛和李克强访问日本时都去看过废品处理工厂吗?随着后石油时代的到来,资源再生利用已经是一个很紧迫的命题。中国人搞“节约闹革命”已很多年了,有着丰富的经验,大家总结下就是了。

网友A:
找害怕伏砺前辈应该是可以解决

网友A:
南通那边家家户户做压机!

楼主:
RE: 谁在做锯末压包机?接了个项目,要采购这个

引用 网友A:
南通那边家家户户做压机!

南通?网上查不到啊?

游客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辽宁机械设计院的老爷子,给久龙做过废纸压块机,有兴趣的话联Q我,我给联络一下。
我找人帮你设计制造吧
你联系社区 害怕伏砺前辈 他告诉我的 那边100吨的机器只要6万一台

网友:
专业液压系统设计:322035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害怕伏砺前辈应该是可以解决

如何联系?

网友:
龙九电话告诉了这个帖子。
这些专用小压机应该有一些辅助装置。本帖要求的是个三工位设备,需要一个在压机外放入锯末的模具;模具放满锯末后送入压机压制;然后模具移出,从模具中顶出压块。为了提高工效,可以在压机的两边各用一个模具,分别送进和移出。
按本帖的要求,压机不用做得很大,但要有足够吨位,压机的设计制造没有难点。模具的移动和压块的顶出,由于其工作环境,应该是这个设备设计的重点关注部分。另外,因为有产量10t/h这个要求,而每个压块重量为20公斤,分配到6台压机,每台压机每小时的压制次数至少是80次,设计时也要核算和考虑一下。另外,需要知道锯末原始比重,算出压缩比,决定模具深度。
在我的机械生涯里,类似的设备做过不少。但近些年来,有人问起这些东西,一般都建议他们去南通那边看看。由于南通锻压设备厂的技术扩散,南通如皋白蒲一带,几乎家家都做液压机。液压机的结构尺寸为系列规格,各种规格的配件每家做一点。有单子,各家现成的东西东拼西凑,装配就成。价格压得非常低。东西能用,如果不特别讲究精度和售后的话。只是对于本帖的具体要求,台面合适,吨位恐怕不够;吨位够,结构尺寸就大了些。如果用吨位够的压机,再加上辅助装置,可能很笨拙,价位恐怕也不会很低了。
小白菜社友热心,wangqunfeng1979 社友是位资深液压工程师,楼主应该联系一下。
有技术问题讨论,很愿意参加。已经给楼主短信,可以联系到我。

游客

网友:
前辈所言极是,我问过老爷子了,当年给久龙做过废纸压块机重30T以上,价格要70W以上,现在图纸也早就扩散了。

楼主:
伏枥前辈: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已解决,山东一个厂家有这种压包机,我们已联系上了。
  两年前我们也接到类似的案例,当时是韩国人准备在大兴安岭地区回收锯末,后来又有在越南、泰国回收玉米芯的案例,在广东做的设备很不理想,必须套小袋包装,效率低、故障多,设备价格也高,使用成本也较高。两年来我一直在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有以下收获:
1.这种生物质原料压块机理是高压下植物自身的的胶脂溢出、粘结,不需要另外增添粘合剂。
2.压块要成型不散开,对原料含水量有严格要求。要在12~15%之间。
3.设备结构并不复杂,不需要模具,用废纸打包机相似的设计,去掉扎线机构就行.
4.不同原料压缩比不同,需要不同的压力和保压时间;压出后涨块尺寸不同,型腔尺寸和出口尺寸要靠经验设计。
5.要提高工作效率,主油缸供油泵要用双级泵。现在山东那家厂可以做到每小时120块。
认上是自己的一点浅见,液压传动一直是我的弱项,请前辈多指教。

游客

网友:
一般压包机,尤其是河北山东的一些,结构太简陋,用在你的场合恐怕吨位不够。采购时请注意。
我所说的模具就是填入锯末的方框,压包机当然有类似装置,不然就没有型腔一说了。

楼主:
其实在这里最感慨的是韩国人对资源的渴求,除了我们的主要业务废塑料回收处理,我们看不上的木炭渣、树皮、锯末、桔杆、玉米芯、葡萄皮等等,他们都想法弄回去,做机制炭、种蘑菇、做有机肥、饲料等等,中国人何时有这种意识?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