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化流水线方面的设计

楼主(2012-06-27):
一台长1000CM宽400CM的输送机,输送长300CM宽200CM重量为10KG的物品,连续输送(意思就是一件紧挨一件,不考虑间隙),要在1小时内输送2吨货物,需要选用多大功率的电动机,电动机什么型号,可随便举一件实例。

网友A:
输送坡度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坡度很关键。

按最简单的平的计算,

网友(2012-10-25):
你这个传送带1个小时才运2吨,速度很慢了,一米长的线,产品最多放5个也就50KG,用个200~300W的电机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了,你觉得不保险就选大点的

网友(2013-09-13):
我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你找找

网友(2014-02-06):
值得一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