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的皮下气孔、皮下针孔可以用何种无损检测?

楼主(2012-06-27):
铸件的皮下气孔、皮下针孔可以用何种无损检测?除了超声波探伤,最好经济一点的。

网友:
滲透行不通,不用超聲波只有用射線了

网友(2012-07-28):
磁粉探伤也可以检测近表面的缺陷。

网友(2012-10-08):
皮下的近表面检测可以用涡流或者磁粉
具体效果必须要试验进行。
无损检测这东西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表层缺陷用磁粉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