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结构件如何添加?

楼主(2012-06-27):
本人初学SW,想自己绘制车身,车身由管材经成,怎样绘制快一点?如果是用插入焊件,结构件里没有我要的规格,不知如何添加进去,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打开软件里面自带的规格的文件  复制 粘贴  重命名“xxx”  打开“xxx”修改尺寸(你需要的尺寸) 保存 再插入结构件选择你所需要的“xxx” OK!  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里面自带的规格的文件  复制 粘贴  重命名“xxx”  打开“xxx”修改尺寸(你需要的尺寸) 保存 再插 ...

谢谢,步骤明了

网友B(2012-08-08):
请问有明确的步骤吗?    我比较愚钝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明确的步骤吗?    我比较愚钝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就是修改就够件从图尺寸

网友:
谢谢   请问有  焊件结构构件轮廓库吗    可以发给我吗  谢谢

网友:
哦哦,可以這樣的啊,學習了

网友(2013-12-11):
打开SW.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files.iso  选择需要的文件复制 粘贴 命名 再打开改尺寸 再保存到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