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如何命名,归类,查找?

楼主(2012-06-27):
        现在工作时间久了,画的图也多了,有的时候需要参考以前的图纸,所以找起来比较困难,而且花费的时间很长,这样就浪费了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不知各位大虾有什么高见或方法,或者管理工具?

        我现在做的钢丝生产线,一条生产线有很多设备,而且是非标的,就是每一次生产,几乎都要图纸设计。

        我现在是按时间即月份存的,所以现在搞不清楚需要的图纸在哪一年那一月的文件夹里面?
        如果按客户名字来保存,但是有的客户一直用我们的产品,所以也搞不清这个产品的图纸是上半年的还是下班年的?
        如果按产品来保存,时间和客户多又乱,
        如果按产品——客户——时间,这样的子文件夹形势,每次要点击很多次才能进去,总之麻烦啊,呵呵

         现在设备种类繁多,图号命名、图纸归档也麻烦,有时候避免不了重复,有时去档案室调图纸,图纸管理员找了半天才找到,呵呵。

        我最近在考虑这个问题,希望能有一种科学的、简单的、快捷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图纸。不知各位大虾你们的图纸如何命名,如何管理的?请大家赐教。

网友:
公司名-机型-1级组件-2级组件-3级组件-...-版本,我是这么弄的

网友A:
谈下我们部门的图纸管理模式(仅供参考):
1.储存
所有的图纸都储存在服务器中,因为服务器多组硬盘阵列,避免数据遗失损坏。
2.图号管理
所有图号由数据库管理,(也可以由类似Excel表格生成),图号暂定5位.
xxxxx-x表示3D模型
xxxxx-x-A-3 A表示版本号,3表示图纸大小A3
所有的信息都登录数据库
意味着xxxxx-x在数据库中可查询到:客户,日期,项目号,名称,格式,设计,等等信息。
所有图纸都使用PDF格式备份。

不清楚之处可以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谈下我们部门的图纸管理模式(仅供参考):
1.储存
所有的图纸都储存在服务器中,因为服务器多组硬盘阵列 ...

你们公司上了ERP系统吧,算是很正规的了。很多公司因为成本以及维护问题都没有上ERP系统

我见识过一次,有ERP系统,图纸管理真的很方便,还不容易出错

游客

网友:
应该是PDM系统

网友C:
我们是这样的:一台机一个文件包。图纸的编号规则:只要是新项目,先给它编个流水号,图纸编号是 公司代号+项目流水号+流水号+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谈下我们部门的图纸管理模式(仅供参考):
1.储存
所有的图纸都储存在服务器中,因为服务器多组硬盘阵列 ...

正需要呢,有空深入探讨学习!

网友D:
我们公司全编码方式管理。NP-12XXXX-客户代号(代号3位字母,最后一位可以不同版本变更)-装配图(或哪类配件)-日期

一定要有一个类似Excel带下拉分类的总表,有网络公共盘进行存档,共享。我公司产品很多,但管理得非常清晰,新手都快上手找图纸。

新旧整理,规范标准化,肯定需要时间去整理才会以后轻松。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有些什么相关管理软件呢,我看大多是EXCEL,

游客

网友:
让老板上ERP吧。实在不行的话,弄个DB的CAXA图文档。其实关键还是你们没有一个健全的设计体系。我单位就有一套设计文件编制规范,也有存档的规范。

网友:
以上诸位所说的方法在查找图纸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要事先知道图号或图名,否则无法查找。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知道这个零件的形状,或是装配在什么地方,或是作用等等则没有办法查找了

游客

网友:
图号里面就包含了。不同位置的数字代表你这个零件所属的系统。机加,钣金,焊接件可用末尾不同数字代表

网友:
归档就行了,要找查目录,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归档又不花很多时间,别说你们公司的图纸都不统一吧,那就要统一下了,不然归档就有点麻烦。之后这是什么机,这类机有哪些分类,哪些型号,中文名,要什么资料都有,哪怕是这机械的具体功能,用到的场合等等,只要你想要的都可以归档,这事很难吗?反正我是没做过,我是翻档的

楼主:
楼上说的对,就凭这模糊记忆很难找到,个人看来一下,没有好的相关软件好像,都是收费的 呵呵

网友:
方法很多的,就不多说了,会管理的图纸管理员思维很敏捷的。

我用的ERP系统,生产,采购,仓储模块用的一塌糊涂,这是高层决策问题,我们中层都改变不了,正常和基层和一线的吵架,习惯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图纸都是先按机型分大类,在按每个机型的部件分小类,然后在按大部件分小部件,然后是装配顺序的零件号,比如说xx-xx-xxx,即部件号-小部件号-零件号

网友:
{: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学习学习

网友E:
没有ERP系统也可以用个简单的方法,给图纸编号,用EXCEL做BOM,图纸在文件夹里根据编号的顺序来放置,找图纸的时候根据BOM来查找图纸号。

网友:
大类型下面分小类型

网友:
树状形式分类应该可以,好用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下我们部门的图纸管理模式(仅供参考):
1.储存
所有的图纸都储存在服务器中,因为服务器多组硬盘阵列 ...

恩,很好的,就是要设置多些关键词

网友:
最好在名称后加上时间,如年月 1206,表示12年6月,加上日期更好。在计算机里搜寻,只要知道大概时间就可模糊搜寻。严谨点进行一定的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ERP系统也可以用个简单的方法,给图纸编号,用EXCEL做BOM,图纸在文件夹里根据编号的顺序来放置,找图纸 ...

这个方法简单,可以采用EXCEL链接的功能

网友F:
每个项目做个文件夹,然后里面的图纸就按实际或者你编订的名称规格命名,如***装配图,零件用(可以形容零件外形的数字中文命名):轴1000Xφ50,法兰“外圆X厚度X内孔”。等等啊

游客

网友:
如果有共用的,那就说明你的零件设计尺寸和以前做过的零件相同,那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只要在零件图里标注这个零件是用在那几套设备上的。我这样的命名,就是为了让你很容易根据你的零件设计尺寸查找到相同类似零件
可是那些可以共用的零件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个项目做个文件夹,然后里面的图纸就按实际或者你编订的名称规格命名,如***装配图,零件用(可以形容零件 ...

呵呵 ,谢谢建议,不过这个有一点点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上了ERP系统吧,算是很正规的了。很多公司因为成本以及维护问题都没有上ERP系统

我见识过一次 ...

这个听说不错,不过现在我的公司可能不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这样的:一台机一个文件包。图纸的编号规则:只要是新项目,先给它编个流水号,图纸编号是 公司代号+ ...

谢谢建议,应该弄个流水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全编码方式管理。NP-12XXXX-客户代号(代号3位字母,最后一位可以不同版本变更)-装配图(或哪类 ...

EXCEL的是目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这样的:一台机一个文件包。图纸的编号规则:只要是新项目,先给它编个流水号,图纸编号是 公司代号+ ...

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
我们公司比较老式,还是打蜡图晒图进行生产,电子版图号每一位都有意义按顺序归档在服务器上面,不过产品不多找起来还行

网友:
我目前所在单位是属于电子行业,自己公司有自己的规范。我给大家说个电子行业的设计文件管理制度,SJT207,这是标准号,网上流传很多,自己搜索下载了瞅瞅,SJT207.4就是专门的设计文件编号制度。一个产品有产品代号,有图号,怎么会不好找呢?

单传一个SJT207.4 (, 下载次数: 81)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A12-TXXXX001   前面的A是表示部门(组装ASSEMBY),12是2012年,T是测试机器,XXXXX是测试机测试的产品的名称,001流水号

网友:
现在我把我的图纸命名方法告诉你,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首先是部门缩写JS,再后面是图纸分类,如:工装是GZ,生产图纸是SC,技改图纸JG等等,然后是产品分类,如我的是XZJ、JZCY、BZJ等等,再后面是序号001、002等等。最后,做一个图纸目录,带超链接,一点图号就能显示相应的图纸。
例如:JS-SC-BZJ-001

网友(点评):
双层包纸机???哈哈

网友G:
先花相当的时间来定个规则,特别是图号的命名分类规则;好的图号分类会让后期做文档资料的PDM工作简化很多。
一定要有一个图档资料的管理系统,纸版与电子档一定要对应。
后期图纸的修改升级一定要走规范的流程,保证研发和生产(包含客户及供应商)图纸的正确性。
只有这种系统建立起来后,期间的借调、查阅就不是问题;只要分配相应的权限就OK
再进一步,把PDM与ERP系统进行无缝联接起来,生产和研发新的项目产生的物料编码可以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花相当的时间来定个规则,特别是图号的命名分类规则;好的图号分类会让后期做文档资料的PDM工作简化很多。 ...

多谢,呵呵

游客

网友:
如果是要做的话就一次性尽量做好,搭建PDM时把产品的生命周期考虑进去,也可以按通常的设备几个生活周期的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呵呵

产品的生命周期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来确实讨论到问题的实质了。我是赞同PDM + ERP 的。研发时用PDM来协调图纸资料的归档; 生产时用 ERP来管理物料使用情况。两者集成,设计的BOM 能进入到生产中,生产及时反馈出设计中的BOM问题。 两者相辅相成。当然这个得花钱。
不花钱的方案也有,只是用户的数量限制的太多。我们单位 PDM 用的是 Winchill , ERP 用的是 SAP 。两者集成的就不太好,需要用办公软件Execl 作为媒介。 太麻烦。

网友:
对图纸的管理,其实,只用PDM 就可以了。 PDM和设计协同软件结合起来,把设计者用的设计软件的用法规定一下,可以极大地提高设计效率和将少出错率。

网友:
建ERP系统需要很多电子表格,刚开始工作量很大,除非大公司用,小公司一般不做这个,图纸管理适合自己找就行,我一般是按照年份,月份,客户或是年份,月份,设备名称,规格等

网友:
公司-项目-产品 逐步分,这样子你会感觉点击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不会混乱,想找什么知道直接去什么地方。

网友H:
项目开始日期(项目代号)+客户代号  127011B
图纸编号127011B-01-01
              127011B-01-02
              ......
             127011B-01-01
             127011B-01-02
             ......
如果设变图纸就是127011B-01-01A
                  再设变127011B-01-01B
                  还设变127011B-01-01C
                  ......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看懂

网友:
我就是采用40楼的方法,感觉还不不错。

网友:
      首先图纸的编号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统一标准化,或简或繁适用就可,如果想在今后利用图纸编号直接查询,那么就需要对图纸编号标准化。固定编号的位数,明确第几位是代表什么意义的即可。对于系列化产品还容易些,非标的就比较麻烦,因为产品功能差别可能很大。
     在大多企业尤其是小型私企等,人们多以名称来查找,很少有以图纸编号的。其实不管编号如何,为了自己查找方便,可以利用EXECL工作表来查找,很容易的。第一行根据需要尽可能多的分类。绘图软件的明细表都可以直接转换为工作表的。

网友:
赞同3楼的作法。

网友:
做一个电子表格,链接到对应目录即可。也就是稍微费一点时间,这就是“管理成本”,但是对很多文件的情况还是适用的,也就是大企业就需要管理了。

网友:
正需要呢,有空深入探讨学习!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产品的生命周期是什么意思啊?

是从与客户讨论产品设计方案开始、原料采购、生产、检验、包装、运输、消费者使用、维修、报废后的处理等环节组成的整个过程的生命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从与客户讨论产品设计方案开始、原料采购、生产、检验、包装、运输、消费者使用、维修、报废后的处理等 ...

呵呵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可以用数据库进行管理吧~

网友:
深有同感 进来学习

网友J:
去看看图书室管理的那套软件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看看图书室管理的那套软件对你有用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都说的很好,小弟在此学习了

网友:
pdm用起来比较麻烦,买一套不一定适用,而且这个系统还不一定稳定,如果系统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

网友:
我自己画的少一些  不过搞了一年项目  自己工程上的资料到是挺多
我发现一个小技巧   就是 文件例如图纸、工作函扫描件等的名字一定要起的好,包含重要信息涉及部位等
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可以按时间排列 可以按名字排列
VISTA和WIN 7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 有个快速搜索功能  具体参照系统帮助和支持中的 查找文件
很方便的  你只要大概知道那个文件夹里 然后在右上角输入你要搜索的文件名中的一部分字  很快就搜出来 一般就1秒钟
这个功能让我喜欢上了扫描  把所有的工作函都扫进电脑里

网友:
我们是按照项目的名称命名的!

网友:
这个该用PDM吧

网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作为一名工程师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命名并不难,规则相信大家都相差不大。但是工程师对于组件的分类,零件拆分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不是非常清楚的话,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包括ERP存档建物料编码,员工的下料,原材料的采购都会带来麻烦。比如:有的工程师会把每个零件拆分到只有一种物料为止,比如板和圆棒焊接,那么就必须有三张图纸(板XXX-01-0101/轴XXX-01-0102/焊接组件XXX-01-01)但是这样画图就会很烦,做不必要的无用功。有时候就直接把那个所谓的焊接组件看做最后的拆分单元,那么如何建编码,如何下料就没有先前的方式简单直接。这些都是要思考的问题。总之,合格的工程师是具有无限耐心的,无限细心的。

网友K:
一个公司生产的零件可能上万,或十几万,因此零件的编号十分重要。但目前很多国内企业不太重视这一块,源于我们的信息化管理的落后。外国公司的产品,每一个螺丝钉都有自己的编码,全世界的工厂都可以查到这颗螺钉的库存情况。国内很多企业搞了ERP也是摆设。企业里边的人对于编码的事不大理解,辅导ERP的人也是不够理解,不会根据企业的产品情况编制适合企业的编码规则。根据自己的经验,我临时写了几条,供参考。
1)最基本的一条是,全部用数字,不要用字母、不要用任何标点符号,如点、线等,这样有利于计算机管理。
2)因为零件总成的编号是针对零件的,是零件的一种属性,同一个零件可能出售给多个不同的客户,所以编号不能带客户信息和开发日期等。
3)根据情况,还需要携带零件所属的分组号。
4)当然还要便于以后扩充、简单明了、位数尽量要少等等!至少得考虑够用10年以上吧!
5)如果需要定义零件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状态,编号还要很容易扩展。如同一种零件有毛坯号、机加工号、热处理号等。
如果是总成或分总成的编号,可参考以上,其编号里可以带字母等,毕竟一般企业的产成品编号数量只有几百种或上万种。
以前,我编了一个零件编号规则,包括标准件都有编号,有的技术人员就不理解,标准件都有标准和规格,那就是编号,为啥还要再搞一个?呵呵,很难说清楚的。那些标准件的规格和编号带很多点和线和字母等,而且技术人员各有各的写法,用计算机运行的话很麻烦的。
随笔,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个公司生产的零件可能上万,或十几万,因此零件的编号十分重要。但目前很多国内企业不太重视这一块,源于 ...

多谢,学习了

网友(2012-11-15):
还是没能理解!!!版本太多~~

网友:
有PDM就是好啊 所有信息都可查

网友:
我一般是客户+时间+设备名称,这样来建立文件价的!算算,电脑里上千套图纸是有了吧,反正从来没出过错!

网友:
学习了,正想编个命名规则!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正要重新规定,现在图纸太乱了,每个工程师都有自己的命名规则

网友(2013-11-26):
多谢分享!我们也曾经为这个问题也讨论过!

网友:
我们就是10夹具,20主轴箱,30滑台,40输送,50液压等等
零件图,夹具的,就说20XX

网友:
每个设备都有他唯一的工作令吧,管理图纸真的有那么难?

网友L(2017-10-31):
引用 网友H:
项目开始日期(项目代号)+客户代号  127011B
图纸编号127011B-01-01
              127011B-01-02

127011B-01-01这个是组件好吗?如果是那么零件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127011B-01-01这个是组件好吗?如果是那么零件号是什么?

组件最后是-00结尾

网友:
好吧!再请问一下组件下面的子组件如何处理。

网友:
没有ERP系统,但是。。。

网友:
应   当   是:线的名称(加上参数)+单元极(可借用)。
比         如:江苏XX2.0(线名)—00;
下一级就是:江苏XX2.0(线名)—01(单元)—00;
                   江苏XX2.0(线名)—02(单元)—00;
                   ....。
等等,这其中有借用就.....。以此往下推可以借用到零件。再就是上科技了!

网友(2018-10-22):
以前我们的零件在看不到的位置都刻上图号,就算过几年坏了,拆下来一搜图号就知道了

网友(2019-11-12):
项目号 +第几站+模组
单个零件  例如A19001.01.01.01.01

网友(2020-09-30):
客户代名+序号+图 号

网友:
随甲方企业的来,既然是长期的可跟随企业命名规则来具体是哪一条线,前期可按合同号,交付以后就随企业来命名文件夹或者是链接,这个在电子表格里是能实现的!这样企业反馈回来的哪条线你一查便知道了。平时沟通起来也方便,一通话开口就说:咱家那条线吧啦吧啦滴,就像一家人似的。就算是有推荐PDM的也不赞成!因为俺们这嘎达不会把太多的资料交给企业的,老外可以给用户手册、爆炸图之类什么的一本本的标的很详细,到咱这不会的水土不服!

网友:
和楼主有同感

网友:
我们技术部有几个人,每个人多有接触画过相同的设备,有些地方改进后,另一同事投料时没交流,还会出错,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决,想用一个服务器的,但是读取有点慢,头很痛。

网友:
归档管理有问题,有必要上一套电子管理系统,可以问问行业内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