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点焊机,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啊

楼主(2012-06-27):
平面点焊机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啊?
哪个品牌的好点啊!有行业领导品牌吗! 借用智狼野心兄的图!

楼主:
 有用过这种设备的吗?

网友:
以前单位有几台脚踏的,也不记得牌子了

网友:
原理和固定式的没区别,区别就是多了个移动的机械臂,电焊的范围比固定式的广泛,但由于下电极接触面大,电焊效果就不是太稳定。适合比较大的工件点焊。

网友:
大件、薄板、对表面要求比较高的,可以考虑使用这种设备,否则还是选用普通气压式的点焊机吧

楼主:
谢谢回复! 平面的 用于 薄板 点焊无痕! 但是不锈钢的  好像 不能焊!

网友:
这焊机我想只能焊接小电流的东西吧,图片上的加工,有点像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