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NC老手,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搞的?

楼主(2012-06-27):
这个东西怎么搞得???????????

实在没办法,前来找方法,大虾拉我一把!

网友:
车床! 车铣复合! 写个宏程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化纤行业中用于挤压进料的螺杆!程序应该不会太难

网友A:
这东西我们上星期才做个,我们比这个还要难些,还要求双头合成单头,其实就是变距螺纹

游客

网友:
普通2轴数控车可以做么?

网友:
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什么困难,我看到的  不就仅仅是一个变距螺纹么,虽然我没车过变距螺纹,但是有一个现成的指令啊!G34

网友:
这个不难,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不是变距螺纹啊,图纸上没看见变距啊,只是螺纹带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变距螺纹啊,图纸上没看见变距啊,只是螺纹带锥度。

对,不是边距的

网友C:
这个东西吗?

游客

网友:
大侠的东西是好东西,不过楼主的图纸有一边没有退刀槽,不知大侠能不能搞定?

网友:
谁说不是变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们上星期才做个,我们比这个还要难些,还要求双头合成单头,其实就是变距螺纹

可以做的,他那个牙型是矩形牙就不是变距,如果是梯形牙,那就是变距

游客

网友:
大侠能不能把上星期做的图纸拿出来分享下让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变距锥度牙杆,这个好做

游客

网友:
烟老板你好,是锥度牙,但不变距。您好好看下。

网友:
加工中心,车削中心等,或者数控车上装旋风车也能搞定。

网友D:
你这个就是等螺距锥度螺纹嘛。好搞,就和车锥牙一样的车。

游客

网友:
妙赞了哈
朱师傅明眼人!

网友:
这是一根等距变径挤出螺杆,不是所谓的变距螺纹。我们做过样品,跟这个一样,数控旋风铣加工只要10分钟,表面1.6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就是等螺距锥度螺纹嘛。好搞,就和车锥牙一样的车。

但是他这个零件这么长,最小部分的直径这么小,车出来会不会变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但是他这个零件这么长,最小部分的直径这么小,车出来会不会变形

外圆留余量,车螺纹吃刀量少点。等螺纹加工好。再把外圆干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就是等螺距锥度螺纹嘛。好搞,就和车锥牙一样的车。

妙赞了哈。

网友:
求成品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吗?

大侠这个牛啊,这样车不会震刀吗?转速多少呢?请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侠这个牛啊,这样车不会震刀吗?转速多少呢?请教。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这个牛啊,这样车不会震刀吗?转速多少呢?请教。

铝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是铝的,呵呵

网友:
像是塑料造粒机上的挤出螺杆,我看别人用普车就弄了~不过那个大,好几米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铝的,呵呵

铝的也有点难度吧,车到中间会不会让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圆留余量,车螺纹吃刀量少点。等螺纹加工好。再把外圆干一刀。

那小端部分没有退刀槽怎么弄?而且会不会震刀,或则接痕不顺?

网友:
我也想学习这种螺纹的加工方法!那位大虾吧程序发一个来噻!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铝的也有点难度吧,车到中间会不会让刀呢?

不会的,精车是吃到小一点,再说使用的是圆弧刀,不是成型刀

网友:
应该还好吧!

网友:
10楼的兄弟,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精车是吃到小一点,再说使用的是圆弧刀,不是成型刀

哦,如果是无级变速的床子,能做吗?

网友:
就用G32可以就可以加工啊。设定x y 值。

网友:
这个你先用实体成型软件画好后再模拟加工,这样会自动生成程序

网友:
这个东西车的话挺好的啊,数控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哦,如果是无级变速的床子,能做吗?

能做,顶多多分几层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能做,顶多多分几层车

多分几层?编程不是很麻烦吗?大侠是用什么G代码编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分几层?编程不是很麻烦吗?大侠是用什么G代码编程的?

宏程序

网友:
没做个这玩意

网友:
数车太费工时 。四轴应该很容易,编程也简单

网友(2012-08-20):
怎么看得啊谁说 是变距的?这个难就难在螺底是锥度的。

网友:
已经很多高手有正确答案了,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螺旋起点是不通的,大家怎么在中间入刀呢??
有没有高手知道???我坐等答案哦,看看大家的思路是不是和我一样。。。

网友:
四轴铣吧A轴可以

网友:
我只看看 不说话

网友:
想知道普通两轴数控怎么加工这产品。。????

网友:
看来数控车还是有些东西挺烦的啊

网友:
我只知道这是个螺杆,外边有专人加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他那个牙型是矩形牙就不是变距,如果是梯形牙,那就是变距

  高手、我手上刚好有一个螺杆,可以联系我qq:106969814

网友:
高手。。。。。是宏程序吧,好像x轴上设了个变量,,,,,

网友(2012-10-28):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了   前面是等距螺纹中间突然变距后面又是锥螺纹
我想问下中间突然变距怎么解决啊
可以G33Z-70F20     G34Z-85F15    G33Z-120F15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蜗杆吧。!以前看过普车车过!

网友:
都是高手呀!!!仰往,这东东是俺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拜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