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车上如何车内半球面

楼主(2012-06-27):
是一个内半球面,最好事告一下用什么刀?如何车?谢谢 了

网友:
关于改问题也想知道
主要是开口尺寸,圆弧半径的准确测量
刀具不干涉就行
加工很多球摸如r7.21,r7.71
要求非常高误差0.002
怎样检测一直头疼
请广大社友不吝指教

游客

网友:
你去问这里的社友杨天测量,他可能最有心得,昨年时候我帮他找过外加工的单位,也是这类件,精度也差不多,好像是检测仪器上的零件。

网友:
有专门车内半球的孔刀,0.002的误差车是达不到的,一般好的车床重复定位就是0.002—0.004之间,加工球本来就是对机床要求高,我们一般车出来的球圆度也只能控制在1丝以内,你这么高的要求还是去磨吧

网友:
开口尺寸三坐标和投影都可以检,投影误差大些,有经验的检验员,一般投出来误差约1丝内吧

网友A:
这种刀杆就可以了,很多家都有。

楼主:
谢谢各位了,没想到这还是个难点啊!我这加工的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刀杆就可以了,很多家都有。

我也有一把这样的刀子,一直很纠结,从来没用过。没有办法从中心进刀,是不是要把刀的角度纠正过来,因为正常装刀的话,能加工的刀刃只有一面,如果纠正的话,从中心拉出来的话,好像后角不够。MD 白花花的90大洋

网友:
93度内镗孔刀可以车,加工这样的内球面,我一般先会用钻头打孔,可以避开刀具的后角干涉问题,同时可以保护刀具车中心崩刀问题,类似的模具型芯,我加工过很多

网友:
正在加工 端面R8 的球  盲孔

网友:
会飞啊,2个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