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4 二维 area(aa) 命令失效 求助!!

楼主(2012-06-28):
如题,前一段时间还可以用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了,已用pe命令转化为多段线,且已闭合、合并,也试过用reg命令转化为面域,也已用op命令重置配置,也试过网上有人说的用un命令转换单位后再使用,用list命令或者双击图元都可以显示周长、面积,但aa命令就是反复的显示“指定下一个角点或按enter全选”,按enter后就显示“命令:”,没有周长、面积显示
求助!!1谢谢!!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装软件,好过无头绪找问题,浪费这样的时间 不值得

楼主:
用setvar命令调出了系统变量   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的系统变量设置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装软件,好过无头绪找问题,浪费这样的时间 不值得

重新安装了下  恢复正常  谢谢了!!

游客

网友:
N次无奈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对电脑软件很多时候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