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料混比机故障

楼主(2012-06-28):
请教各位前辈,饮料用混比机出现以下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1、脱气罐出口水泵(立式多级泵)叶轮经常磨损,甚至碎裂;
2、糖罐和水罐上方出口并联连接一个混比容器,容器一头用泵抽料,混比时水罐水少,为什么抽出来的糖也少呢?
3、混比不均匀,打算做一个缓冲罐及循环系统,请教各位如何实现,谢谢!
QQ864473552,luoxx031@126.com

网友A:
1、脱气罐出口水泵(立式多级泵)叶轮经常磨损,甚至碎裂;
答:看来是老式混合机(不是好品牌),由于真空度原因立式多级泵难于清洗不卫生,吸蚀比较大,一般选用吸程离心泵没有问题的。
2、糖罐和水罐上方出口并联连接一个混比容器,容器一头用泵抽料,混比时水罐水少,为什么抽出来的糖也少呢?
答:是比例阀,当然是同比减少啦。
3、混比不均匀,打算做一个缓冲罐及循环系统,请教各位如何实现,谢谢!
答:没必要也不好实现,只要GOB罐加微压可以提高产量和糖度稳定。
你可以参观一下:SIDEL  GEA  KRONES 中辰 南轻就知道怎样改了,看来你们是三流混合机。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
1、多级泵是威乐的泵,算是挺好的吧;
2、是我表达不够清楚,应该是水罐水少时候,白利度变低,好像没有发现比例阀;
3、我有看过KHS的混比机,但是别人说结果也不是很稳定。您所说的GOB罐是指哪个罐呢(水罐、糖罐、抽气罐还是成品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脱气罐出口水泵(立式多级泵)叶轮经常磨损,甚至碎裂;
答:看来是老式混合机(不是好品牌),由于真空 ...

非常感谢楼上的,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
1、多级泵是威乐的泵,算是挺好的吧;
2、是我表达不够清楚,应该是水罐水少时候,白利度变低,好像没有发现比例阀;
3、我有看过KHS的混比机,但是别人说结果也不是很稳定。您所说的GOB罐是指哪个罐呢(水罐、糖罐、抽气罐还是成品罐)?

网友:
客气,
1、多级泵现在早不用了,建议换掉,买阿法拉伐高压泵扬程60M,或两台离心泵串联,一个在板交前,一个在板交后。
2、水罐和糖浆应该有CO2压力平衡管没有开吧,调节压力0.03MPa。
3、GOB罐指的就是水罐、糖浆罐、混合罐。
4、KHS/krons混合机很稳定,决定于调配罐的BRIX要稳定,他们的精度:0.01BRIX.而合肥的比较好也只能是:0.015brix。

网友:
都有比例阀或孔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