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齿轮锁止弧问题

楼主(2012-06-28):
请教一下,公司现在设计一个不完全齿轮机构,一个主动轮,两边各一个从动轮,要求主动轮同一侧齿轮啮合时另一侧齿轮不动,本想利用锁止弧,但实际运行效果不好,我想请问不完全齿轮的锁止弧可以锁住未参与运动的另一侧齿轮么?我看以往的设计锁止弧都是用来锁参与运动的这个从动轮的。并且主动轮反转后,进入另一侧啮合时,每次进入的位置都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齿形间隙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形间隙所致

齿形间隙是指标准齿形的间隙?加工误差还是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形间隙是指标准齿形的间隙?加工误差还是设计问题?

都有可能

网友:
精度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