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CAD机械制图转建筑制图的区别点

楼主(2012-06-28):
        今天在网上看到 CAD建筑制图比CAD机械制图要简单些,大体上原理是通的 只是一些模块和标注不一样。
       大致上我想了一下,毕竟做的对象不一样,那摩建筑物本身和机械零件的要求和侧重点不一样,做个类比:从机械产品的使用功能的要求上看,要选好合理的结构 ,材质,核查尺寸和公差,另外要了解下一步的加工工艺难度和设备,最后就是方便不方便装配。外形美观也是现在人们购买时的判断点。这就成就一个好东西,能做到这些是需要花些功夫的。那摩建筑CAD的这些环节一少不了吧?
        CAD只是个工具,使用上倒不存在问题。
        最近看到这两个专业离得比较近,容易转行,有点想法。所以想和大家讨论讨论. 或者哪个大虾有建筑的图纸 发一个我研究一下。

网友A:
与机械图纸完全两码事,没有多少共通的东西,计算也不一样,

机械用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建筑用断裂力学,你只有把两个都玩了,才能体会其怎么回事,都玩通了,就感觉是一样的,但初期不是,

游客

网友:
以高炉设计为例,基础部分的变化就非常小,基本分成打桩与不打桩的,画过两个以后,其它都类似,但设备部分的变化就非常大,同样的1080高炉,炉壳就有许多种,有各种变化,对应各种炉料,工艺是不一样的,
简单说,建筑结构设计的规范多,比较死板,画图的灵活性小,机械则反之,但建筑图你设计一遍以后,再画图就简单了,以后的都非常类似,而设备图是每次都不一样,
建筑功能的不同,就体现在设计计算,要素规范,和材质特性具体结构的不同。不同点一一知晓才能做好。但都要通过视图线条尺寸标注表现在图纸上的,这个还是有些基础的。
而且各地方上的规范还不一样,海滨和内陆的也不一样,
建筑图是各种各样的规范,画图有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找规范上了。。。。
转运站就是把皮带机搭在一起的一个‘楼子’,还包括漏斗,上层皮带把料通过漏斗转给下层皮带,把料运走,结构上就是砼框架结构,框架与梁扳的结构由载荷确定,梁扳的位置与开口要按设备的布置与安排,
应该是个小3层 的主要框架和梁板,楼梯构成。我看每一层的梁的距离和位置都不一样,根据他的承重定的吗
转运站的结构图的局部,是叫你看一下结构图的画法,而不是具体的图形,高炉的土建图纸有一大捆,
见底,多谢!第一眼看了1080m3高炉 有点找不到是哪个方向的视图。
哈哈,这是简单的结构,最初级入目的东西,你学一个月就可以掌握这个,复杂的是高震动、大载荷,深基坑,复杂桩基础,设计那个才要劲
大侠,这图也是您设计的,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机械图纸完全两码事,没有多少共通的东西,计算也不一样,

机械用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建筑用断裂力学 ...

见底,多谢指点,在机械方面我一直接触的计算较少,这是我的死穴。

网友:
绘图的操作是差不多的,但怎样去画是很不一样的

游客

网友(2012-08-06):
学习了
十分赞同楼上大侠的说法。

网友(2012-06-28):
我晚上再来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机械图纸完全两码事,没有多少共通的东西,计算也不一样,

机械用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建筑用断裂力学 ...

大侠,建筑方面断裂力学是怎么用的?
计算方法在规范或者条文上面有吗,
俺现遇到些断裂力学方面的棘手问题,想了解下
还请大侠指点指点

游客

网友:
看看建筑结构设计的书,上面理论部分有讲解,对于脆性材料,用断裂力学的地方很多,不仅仅是建筑用,隧道,岩石力学等方面都用,可以读的资料是非常多的,看你侧重方面了,读这些东西,不必着急,闲时读一下就好
ok~只是我以前在网上找过一段时间,相关的信息不多
有些问题先度娘再谷歌不行在论坛这是流程

网友:
CAD只是画图工具,但工作需要的是理论和经验

网友:
计算才是核心啊,才有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