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号正式要去上班了,送料机怎么控制还是没弄明白

楼主(2012-06-28):
唉....7月1号要正式上岗了。但那个送料机怎么控制还是没弄明白。也百度了很多资料!请有用过的师傅指点下吧!
    油浴送料机怎么通过程序控制啊!

网友A:
有换料检测指令和换料指令。一般在程序开始就有一个换料检测子程序,像育良的OS202,OS325,当材料到达设定的换料位置后,送料机给机床一个信号,就会换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换料检测指令和换料指令。一般在程序开始就有一个换料检测子程序,像育良的OS202,OS325,当材料到达设定 ...

我百度了一些资料,送料机靠的是活塞推动棒料!
1、我想知道,每次推动棒料前进,送料机是如何确定长度的
2、这个长度如何设置,程序吗?
3、程序怎样命令送料机的动作?是不是有某一个指令命令他往前推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机床会有个挡块装置的。每次机床挡块到位,夹头松,材料进,顶到挡块,夹头夹紧,挡块退,开始加工。一般是设定为1号刀1号刀补,这是基准位置,其他刀具加工的坐标原点就是它。也就是说它控制着送出材料的长短。这个是根据你的工件长度确定。送料机在自动状态下始终是有个送出力的,由尾部传动电机带动链条产生。这个也就是某些时候要是夹紧力小送出力大的话工件会变长的原因。

网友:
说到你的第二个问题补充一点,现在出的新款日本育良的送料机可以搭配机床程序,在程序第一段就直接有送出长度设定,G154Z??忘了是不是这个命令了。不过只针对不多的几款刀塔车,宫野,津上的床子好像有的。其他的是否有请向厂家询问。

网友:
油浴机和干式机相比好处是棒料晃动引起的声音小,尤其是加工材料变形弯曲的时候,但它存在价格高,体积大,维修复杂,有废油处理的问题,加工精磨材料时用的多。干式机价格便宜,结构简单,占地小,维修保养方便,多用在普通材料上,就算油浴机上不能用的黑皮材也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机床会有个挡块装置的。每次机床挡块到位,夹头松,材料进,顶到挡块,夹头夹紧,挡块退,开 ...

挡块? 是安装在哪里的?你的意思是不是,三抓松开的时候,送料机送料出来,顶到挡块! 可否让棒料顶在刀架上呢? 就是加工完以后,刀架停在固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