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挑螺纹高手

楼主(2012-06-28):
一个10个螺距的外螺纹,但牙深单边只有3个深,而且两个牙之间是一个锥面,这个怎么加工啊?
这叫什么螺纹?请高手指点 。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锯齿形螺纹,角度3‘,30’,刀具成型刀。

网友:
建议楼主上图来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呵呵,老乡 你那东东该不是宁乡楚天的吧,记得多年前的宁乡楚天做数车时,见人家做过一条送料杆,底径4 大径20 螺距好像是20的方形螺杆,材料304  呵呵一天车一条。论坛上有人认为我调子程序的方法不简洁,照他们调子程序的方法,只怕要写几百至千条
         你那东东最主要是刀具问题,注意刀的螺旋升角
   楚天那送料杆,最关键就是螺旋升角。角度要刚刚好,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
刀如果在半路损坏,前功尽弃    这样的刀是市上没有的

游客

网友:
有图吗

网友:
锯齿螺纹吧,关键在于你的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老乡 你那东东该不是宁乡楚天的吧,记得多年前的宁乡楚天做数车时,见人家做过一条送料杆,底径4 大径 ...

至少是6年前的工件,还能有图吗

网友:
还有水系统45°锯齿形螺纹  压力机上面的!~

网友:
干嘛不用割刀编宏程序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