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机器可以在金属零件上刻字?

楼主(2012-06-28):
请问有什么机器可以在金属零件上刻字?  想买台机器在自己生产的零件上刻上自己厂的名字,防止别的厂同一零件质量出错哦被冤枉到自己头上, 字不要太大就很小很细只要看的清楚又不影响零件质量就可以了。   麻烦大家了

网友:
现在一般都用激光打标机。

楼主:
激光打标机效果怎么样的啊?

网友:
很成熟啦,关键你的字要多深?要不我给你个厂家?

网友:
有用硫酸铜写字的。我们采购的刀具厂家有这么干的。

游客

网友:
哈,原来大家都知道

网友A:
电刻笔广泛适用于金属及玻璃、瓷器、大理石等非金属等材料上的雕刻。适合在礼品、奖品、电子产品、运动机械、零配件上雕刻。电刻笔 设计合理、小巧、刻写容易、速度快,使用便捷,雕刻痕迹深浅可调。
缺点是字体可能不美观,便宜,灵活是最大的优点

网友:
激光刻印机啊,这个现在技术成熟,就是稍微有点贵

楼主:
我刚查了下要好几W一台 有点贵了

网友:
呵呵,做个立式铣床一起加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刻笔广泛适用于金属及玻璃、瓷器、大理石等非金属等材料上的雕刻。适合在礼品、奖品、电子产品、运动机械 ...

不要太大就用激光打标机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大就用激光打标机好点。

你知道电刻笔有多小吗,价钱才多少 吗

网友:
方法有几种:1、激光法,使用方便效果好,适合单件和批量,设备成本很高。2、做成字模,用冲床或是油压机压制,只用于大批量生产的零件。对大批量加工来说成本低。3、化学刻蚀法,制作胶片字模,零件涂光刻胶,光刻,化学腐蚀,此方法简单成本低,效果一般,持久性差一些,适合单件生产。

网友:
气动打标的便宜点,也有很小的

网友:
化学腐蚀刻字,或电火花刻字

网友:
镭射雕刻机就可以,不过贵了点

网友:
有这个东西吗

网友:
雕刻机,CNC

网友:
直接找几个字麦用锤子打上去就好拉

网友:
有一种气动雕刻机可以,也就几千

网友:
我在有一家工厂看见过你要求的东西,是用刀具刻画的。我估计应该不会太贵,结构大概就是电机,传动件刀具。

网友:
气动打标相对便宜一下,也可以考虑。

网友:
顶7楼用铣床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液压冲压打钢印,我们厂就是这样的

网友:
气动打标机啊 我们用这个

网友:
加工中心,激光刻字机都行的

网友(2012-08-01):
激光打标机。或是雕刻机

网友:
这个 买台气动打标机就可以啊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
数控铣就能办啊,编程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