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才能实现内R和外R多是7,能做联系我

楼主(2012-06-28):
(图片)

网友A:
帮你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贴图

你知道用什么工艺加工可以达到吗?

游客

网友:
型材做不了,我了好几家
貌似型材+切断+打孔+去毛刺+电镀

网友:
铣床加工

网友:
冲压工艺  精度不高

网友:
这是个模具活,冲压成形冲孔,可以分次也可以一次出来,活的批量大不大,大的话好办,开套模具就可以了。批量小就要好好算算成本了。
材料可以用整张钢板,也可以用宽度合适的带钢。不复杂呀,冲床就可以解决吧。尺寸内外R7有些问题,要么是有特殊要求,要么是设计和制图者没认真考虑工艺,需要和图纸设计者联络一下,根据用途看,这两个尺寸应该主要是为了防止断裂,不是主重要配合尺寸。应该可以通融。

网友:
6mm厚板,翻边只有21mm,我很怀疑模具能不能吃下来,记忆中这个板厚,这个翻边太小了,违反模具工艺的

游客

网友:
上述尺寸没有问题,楼主如果找不到人做模具,我可以做。只是内外的R7,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正常情况下,内R7可以实现,外R7,出现反向挤压了,延展性好的材料或许可以,Q235怕是做出来要R大些了。

网友:
这个内外R都是7,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没必要

网友:
这个尺寸就是说那个不是折弯的,是机加工出来的,用铣、线切割都可以。

游客

网友:
62.4折弯和模具都不可能,结合机加才可以。
加工方法当然多了去了,但实在没想出这尺寸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等待楼主说说批量吧,我猜想应该是有批量的,貌似是个压板,或固定装置,中间的孔应该是过M16的螺杆,长脚做后部支撑,短脚压紧需要固定的部位。

网友:
R7一次加工完成不了,可否考虑焊接填肉加工

网友:
型材折弯不会达到你的要求,只能是机加工了,不过机加工成本就高了,感觉内外都是R7没必要,不知道用于何处,个人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