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压花,请教

楼主(2012-06-28):
求教了:45钢25毫米直径上压1.0直纹30毫米长,一般都选用什么样的转速和进给啊?有什么工艺方面的可以压花又快又漂亮吗?谢谢啦

网友:
花纹基本不重叠的就好看,深度基本不用考究,压花头带刚性弹簧的。

网友A:
s100  F0.3 (最好拿试样做一个,不断涂色实验,看效果)

这个得小算下,长度除以压花头有效宽度,自动走速多少,算吧

游客

网友:
您能说的在明白点吗?我比较笨,是滚花长度/压花头的的宽度,在怎么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00 F0.3 (最好拿试样做一个,不断涂色实验,看效果)   这个得小算下,长度除以压花头有效宽度,自动走 ...

我们是在数控车床上压花的,目前使用的速度是s250f0.25花轮八毫米宽压花长度11毫米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在数控车床上压花的,目前使用的速度是s250f0.25花轮八毫米宽压花长度11毫米长

我知道你现在就想快点,压花工艺目前相当成熟了,想在参数上花心思基本无用,考虑改造下压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现在就想快点,压花工艺目前相当成熟了,想在参数上花心思基本无用,考虑改造下压花。

呵呵谢谢啦王工!以后有其他问题也多向您请教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啦王工!以后有其他问题也多向您请教了啊!

客气了,我是从操作工慢慢做的,能碰上这问题是我运气。

这里高手如云,我还得多多向他们学习。

网友B:
个人觉得滚花受力比较大 不适合数控加工 比较废床子,普车加工比较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滚花受力比较大 不适合数控加工 比较废床子,普车加工比较实际

是啊我们都是用老机床做的批量一千件估计也就三四天可以做完吧!普车好辛苦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怎么愿意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