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电磁吸盘吸力小怎麽解决?

楼主(2012-06-28):
单位磨床电磁吸盘吸力特别小,以至于工件放上边以后用手都可以拿动。刚开始没怎末注意,磨小工件的时候,打了一个砂轮。还以为是工件太小吸不住的问题,后来换上新砂轮再磨的时候在工件前边顶上一块250X80X25的方钢,磨得时候工件还是动,砂轮又打了。磨得时候进刀才3丝。现在我都不敢动磨床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查看随磨床带的电磁吸盘说明书,查找开关部位有无机械故障.
(你说的这情况一般应该是开关芯轴断裂,或有其他故障点,导致开关芯轴不能准确到位所致。只是猜测,具体情况要现场检查才能知道。自己如果没有条件检查,建议拆下电磁吸盘找专业维修电磁吸盘的地方检查维修或联系机床供货商解决。)
打砂轮是小事,如果伤人就大了!!平面磨飞出零件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这种吸盘一般的都会有1安至1.5安电流,双线圈并联联接,找个人给你测下电流和吸盘电阻,看是不是哪里有虚接或是电阻调整不当。

网友(2013-09-23):
机查一下电压多少V,吸盘电阻和绝缘

网友(2013-11-14):
我这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小零件直接不敢磨了!

网友(2015-05-30):
换密磁吸盘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