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需要检测盒子里是不是有物料,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到?

楼主(2012-06-28):
各位大侠,我现在需要检测盒子里是不是有物料,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到?

谢谢。

网友A:
物料是什么材料?一般是根据它的物理性质选择传感器

网友B:
呵呵,好多传感器可以用的,最简单的是重力传感器。你盒子里如果有东西,会有点分量的吧。呵呵(太空失重状态下咱不讨论)

网友C:
用风扇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料是什么材料?一般是根据它的物理性质选择传感器

盒子里面是一包吃的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好多传感器可以用的,最简单的是重力传感器。你盒子里如果有东西,会有点分量的吧。呵呵(太空失重状 ...

还没那实力玩失重状态的设备,重力传感器考虑过了,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风扇吹呵呵。

是好办法 不过这里不合适

游客

网友:
我也是从别的地方看到的。哈哈。

网友:
贴应变片

网友:
盒子什么材质?不用重力传感器的话,还可以考虑超声波探测?红外线扫描?未必一定要用传感器呀,你还是再提供点具体情况,大家再动动脑筋吧。呵呵

游客

网友:
谢谢大侠的热心指点,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只要能解决问题用什么都可以,超声波探测可行。盒子就是我们常见的纸盒

网友:
X光透射,做安检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