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买一个30立方的油罐做实验用,报价差别挺大

楼主(2012-06-28):
最近要买一个30立方的油罐做实验用,厂家报价差别挺大的,6mm厚,钢板都说是鞍钢的,普通封头。
有知道的大侠说说应该注意什么?   下边是查到的一些标准

6. 腐蚀裕度:1mm
7.
储油罐体材料:
Q235-B
8.
筒体内径:20m3罐内径2200mm30 m3罐内径2400mm50 m3罐内径
2800mm
9.
储罐壁厚:2030 m3储罐筒体壁厚6mm、封头壁厚8mm50 m3罐筒体壁厚8mm、封头壁厚10mm。焊缝系数
0.85
10.
焊接工艺:焊接采用电弧焊,手工焊焊条牌号J422,自动焊焊条牌号H08A,焊剂牌号HJ431

11.
压力试验:0.1MPa
12.
焊缝检测要求:对接焊缝检测标准JB/T4730.2射线检测,检测长度10%;角焊缝检测标准
JB/T4730
13.
人孔直径:2DN600人孔,人孔法兰为机加工标准板式平焊钢制法兰,人孔颈高200mm,人孔盖及法兰厚度≥22mm,采用耐油橡胶石棉法兰垫,按国家标准配置螺栓、螺母、垫片。人孔处设止水板(20立方米油罐为φ1100mm,高550mm,其他为φ1200mm,高550mm)。

14.
接管规格:进油口φ89×4mm,出油口φ89×4φ133×5mm,通气孔φ57×3.5mm,量油孔φ108×4mm,液位计口φ108×4mm,人孔φ630×6mm
15.
储油罐应采用喷砂除锈,除锈等级达到Sa2.5,使用加强级环氧煤沥青漆防腐。涂层结构:底漆-面漆-玻璃布-面漆-玻璃布-两层面漆,涂层总厚度不小于0.6mm3000伏电火花试验合格。

16.
储罐应焊二条导静电接地镀锌扁钢,规格为40×4,并方便与静电接地网连接。
17.
储罐防漂浮形式:设防漂浮抱带、鞍座(固定于基础上)两种形式。
18.
储罐应设吊耳以便于装卸。
19.
储油罐设计使用寿命20

楼主:
本人觉得价格差异最大就是钢板质量和焊接质量,不知道还有什么?

网友:
这种罐,一般要求埋地处理,不允许摆在地面上,要有符合规范的安全透气系统,有专门的规定,你可以看看,

腐蚀问题不大,考虑裕度就可以了,要考虑的是外层,要做耐候处理,避免锈蚀,价格差的大,主要是厂家,有证与没证的,价格差的多,这就要自己衡量了,外层只要处理好了,20年都没有问题,

游客

网友:
你算当然不赚钱,人家算就赚钱了。我觉得还是找正规的厂家好,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材料是分等级的,也分批次,有些东西你不懂,制造厂的猫腻非常多,比如他一批接了10个罐,一般作11个,挑10个,剩一个,有时不焊接,正好你要类似的罐,就卖给你了,钱在上一次的买卖里已经赚了,
大侠,也就是第15条要严格执行,可是有的报价我按材料算他们基本都不挣钱,所以很是疑惑,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说后两年的储罐行情怎么样啊?
能吃到中石油,中石化,中油海,中国化学,中国工程等国企的都赚到了,小企业技术产能跟不上,只能配合着做些衍生品,小企业报价当然低了,为什么不敢用呢?钱吃钱?

游客

网友:
石油,石化,都不可能用小厂子的罐,除非有特殊关系,首先,小厂子就没有那个‘号’,产品不能进石化系统,另外,市场鱼龙混杂,包括‘回用罐’,翻新罐,切割罐,改制罐,到河北一带走一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说后两年的储罐行情怎么样啊?
能吃到中石油,中石化,中油海,中国化学,中国工程等国企的都 ...

我就是想让你说出我想说的,关系是占大比例的。

领教了。

游客

网友:
俺之前卖给整车厂的清洗机,都是经过整车厂的供应商卖进去的。想卖罐子给石油,冲到久久发楼下,还有可能。直接冲石化,没人理你。自己整个号,候年马月的事情。太曲折了。
号,就是一个稳定、优质的供应链供应圈。银子倒来倒去也方便。就是高档车的核心配件商,都要经过很多审核考察,多年的合作。更何况银子技术,更危险的化工。比方说,你冲到宾利,想卖玻璃给人家,人家理都不会理你。
感谢各位的点评,我说两点:1,针对有人反驳我的,我只能说你误解了,多大脚穿多大鞋,当然是达到号了,才能有最基本的资格做。2,我是来扫清火药味的。
石油,化工,都是要‘号’的,在他们系统里,输入代码,就知道你是谁,没有这个,你的发票无效,不可能达成生意,这个要许多年的培育,有关系成分,但多数是你公司可靠,质量有保障,化工一旦出事情,不得了的,
入网证。
说的号是有的,就是在他们的系统内有名字.然后才有可能采购你的东西.
现在只是孕育阶段.
楼上的,我们和我说的那些公司打交道的,懂的不深,至少懂点,追究责任只是表面文章,老兄别动不动把这东西搬到台面上,笑死人闹。
楼上所说的“号”你懂不,别简简单单理解成关系,这种东西一旦出事故,要追究责任的,多大的关系没有“号”,人家绝不用你东西。

网友:
湖北随州有很多生产专用汽车的厂家,都生产专门运输油的车。你需要的油罐都有做。可以去看看

楼主:
关于罐最近他们在整个标准,快出台了好像,以后的油罐可能都要处理,现有的油罐也需要处理,市场应该非常大,现在不过是前期阶段,那个号你要是和他们打过交道就知道,就是一个门槛,有了才有可能和人家做生意的可能,没有你东西再好人家也不可能用,

游客

网友:
这个是懂行人说的话,有人根本不了解这个,以为谁都可以与他们做买卖,不那么简单,有号,表明你有一个保障体系,有稳定的质量,

网友:
厚度那家有没有压力容器资格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