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搞除尘设备,求助

楼主(2012-06-28):
....小弟刚接触除尘设备(金属冶炼),还请大虾们多多帮助,提供一些相关 资料。谢谢....

网友(2013-12-20):
先跟工地吧,这是最快的学习法了,特别是工程末期和安装调试阶段

楼主(2014-04-03):
恩,但是这些都是机械方面的东西,具体一些设计参数还是需要相关资料噻

楼主:
抱歉,之前因为工作关系不能经常上论坛,现在重新回归大家庭。

网友(2014-07-20):
看你选择哪种除尘方式吧

网友(2014-08-19):
看除尘方式了,最好在工地能从前期呆到调试,调试期间的问题多种多样,多学习

网友(2014-11-14):
主要是呆工地,最好是开头到结束,调试期间的最重要,任何问题都能碰到,有的学呢

网友(2015-12-16):
金属冶炼,应该用的较多的是袋除尘吧,你的问题范围太广了,很难回答,建议你分成一个个问题来问,这样大家才能帮上忙。

楼主(2016-01-15):
恩,金属冶炼部分,袋式除尘器

网友(2016-06-17):
通风除尘设计手册

网友:
袋式除尘器,选用何种滤袋?
! E1 Z% ~& I% A2 {除尘器结构明确没有?# m+ g. q* R7 ^- c6 @
一般瀑布式气流结构会比上相体直接出风的阻力要大一些,通风要把握

网友(2018-08-28):
金属冶炼,使用袋除尘比较广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