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铸造的铜套,沙眼补救措施

楼主(2012-06-28):
因为2级探伤过不去,重新做,不可能(烧钱,烧时间,烧人-得不偿失),请的江苏东台那边的公司来补救,因为急,晚上赶工也要出来。
沙眼最大直径1.2mm,深度1mm左右。

上点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A:
要看是什么了,看有多重要,

有些就可以补焊,没问题,有些只要是探伤有问题都得报废,就甭说有明显缺陷了,这个要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什么了,看有多重要,

有些就可以补焊,没问题,有些只要是探伤有问题都得报废,就甭说有明显缺陷 ...

离心减速快了点,超声波检测里面没问题,就表面,补好后用着色法通过就行了。

游客

网友:
仅仅是表面,并且没有扩散的裂纹,当然就可以了,

网友:
补焊后打磨好,只要不影响使用,尽量使外观漂亮,验收问题就靠你打点关系喽!

网友:
粗车,探伤,补焊,精车。

游客

网友:
我这个已经是精车好,最后验收时出的叉子。 精车后还要探伤的。粗车前拍照移动钢号,粗车,拍照临摹钢号,探伤,精车&移动钢号,探伤&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