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冲 气缸 ,大侠给推荐一下

楼主(2012-06-28):
那种缓冲气缸有没有 这种的啊 ,  行程 50  ,长度200,回程阻力 十五 公斤的  ,最好能带着座子   ,用于弹簧机构 。

弹簧复位的  时候 ,机械有 撞击的力量 会损坏机器 。  所以想用个缓冲气缸 。

哪位给 指点一下   ,谢谢了 。

网友A:
问卖气缸的……
一般气缸都带缓冲,只不过不是这么用的
液压缓冲器不行么

网友:
行程50,长度200有些矛盾,行程和长度是成比例的,如果是需要有缓冲功能,FESTO/SMC等气缸端盖均设计有缓冲。另外在机械限位部分增加氮气弹簧缓冲器或液压缓冲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行程就是50左右 长度200左右的  这个气缸不能通气  当机械打开的时候他能压缩弹簧 起一个让机械复位的作用  就像汽车 的后备箱 那种的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卖气缸的……
一般气缸都带缓冲,只不过不是这么用的
液压缓冲器不行么

比如 有的带缓冲的拉杆也可以 这个机构在转动  不能用气 或者油 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 有的带缓冲的拉杆也可以 这个机构在转动  不能用气 或者油 之类的

我说的是这种东西,不用气也不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这种东西,不用气也不用油

哎呀 就是这个啊

网友(点评):
Shock Absorber 油压吸震器,一般叫缓冲器。将撞击物的动能转化成液压油的热能,从而达到吸震缓冲的功能。行内知名的是欧美品牌,台湾的便宜但是品质一般般。

网友:
气弹簧,有卖的

网友:
氮气弹簧缓冲器或液压缓冲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