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4MM宽槽用哪种铣刀好?

楼主(2012-06-28):
      我有一工件为8X8见方,在其一面洗宽度为4MM的长槽,   用普通4X6铣刀洗加工时,老是断刀,   (转速为1860,开自动走刀,走刀也很慢的).   后来改用SIS钨合金铣刀,有所改善.到了晚上可能是因为电压高造成转速快吧,又出现断刀.

  洗这么小的槽,不知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网友:
普通铣刀就行了,但是你得每次吃刀深度0.1或更低,转速,走刀看刀具质量.如用北京X5032我可用转速1500,走刀直接用块速,当然材料材质别太硬!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加工的材料为黄铜,   铣刀一次吃刀量为8MM深,转速为1860,  走到速度极慢.   白天下午用钨合金铣刀洗了60条吧(槽长度95MM),  到了晚上洗的时候,连续断了3次刀,一个工件还没洗完.

网友:
既然刀小 还吃刀量那么大 小点吧

网友:
8mm?不断才怪

网友:
你当铜是豆腐的

网友:
没看明白。8X8见方,“铣刀一次吃刀量为8MM深”,工件一件变两件了??

“普通4X6铣刀”?你用什么设备铣的?槽是通的还是盲槽?

条件允许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用锯片铣刀用卧铣加工呀。

网友:
转速太慢,应该提速到2500转以上。

楼主:
就是这样的

游客

网友:
不要用机用台钳加装铣削。要用压板装夹。你要考虑变形。变形大就会夹刀。

网友:
还不如用线切割呢。
割出来的没有毛刺,铣好还要修毛刺。

楼主:
线切割就贵了.这东西200条左右一个批次

早上又试了下,明白了:   新铣刀柄太长(50MM) 夹持的时候不牢,将铣刀后柄切掉20MM,装夹时只露出铣刀螺纹部分, 这样铣刀有足够的强度,   现在速度加到2000转以上,自动走刀加快都没问题...

网友:
吃刀量太大了,8mm木头也不可以这样干的。

网友:
恩,增强了铣刀的强度。

网友:
缩短刀具悬深,提高转速。

网友A:
转速提高,每次走刀量小点 4mm就差不多了,,8 mm太深吃刀量太大再加上你车床有点发震的话 很容易打刀的
还有你现在用的什么材质的刀具加工的,
是刀刃打了还是刀杆断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提高,每次走刀量小点 4mm就差不多了,,8 mm太深吃刀量太大再加上你车床有点发震的话 很容易打刀的
 ...

断刀杆,

网友:
吃刀量太深。4mm铣刀你想一刀干完,不行的。转速和进给你用铣削定律算一算。就明白了。

网友:
用6mm柄的合金刀会好点,不过8mm的吃刀量也太大了

楼主:
我开始就是用的6MM柄的普通铣刀,然后换加硬的,  最后才换4MM柄的钨钢刀,要是有6MM柄的钨钢刀就好了,不过估计不便宜

网友:
6柄的才几十块一把刀   不过你那走刀也太多了吧  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