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什么是惯性矩

楼主(2012-06-28):
       不知道大家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计算过惯性矩,惯性惯量等相关公式,而我就很烦恼,对于公式我是记不住的,只能理解后才能灵活运用,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家贯性矩具体是什么涵义,它的公式是如何推导的,谢谢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忘记是听谁说的,'大部分领域,钻研得愈深,就会愈发觉里面都是数学的较量',而且我看很多理论公式都是以积分形式的,请问这是真的吗,那么我得要认真去学学高等数学了??还请各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
关于惯性矩  我就藏拙了
但是关于你的第二段话,我听我们大学老师这样说过:哲学是科学之母,数学是科学之父;没有数学参与的科学研究一切都是扯淡

游客

网友:
“哲学是科学之母,数学是科学之父;没有数学参与的科学研究一切都是扯淡”,经典!

网友:
惯性距就是二次距,计算扭转应力要用极惯性矩,计算弯曲应力要用惯性矩。用微积分的方法推导。

网友:
对于一般的惯性矩是m*r平方的积分

网友:
记一个面积乘距离的平方,每次不同截面我就积分一次,没办法,我也记不住。似乎做一下量纲分析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先有力学公式,后有惯性矩

网友:
平面內各微小截面積乘以轉軸間距離平方之總和

网友(2013-10-27):
不太常用。。。

网友:
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对,现在我做力学题遇到惯性矩时我都是在软件里面做,像catia,proe都行,但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