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屏总是闪烁 无法进入系统画面,无法工作!

楼主(2012-06-28):
一台KND数控  每次开机时 银屏总是闪烁 无法进入系统画面,无法工作!其他一些都有反应,如 变频器,伺服电机的什么的,连风扇也转,就是画面老师闪烁 进不去系统,无法工作啊,急  大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知道的告诉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系统有地方短路了,问题可能出在系统的输入输出电路上。出现短路开关电源就无法正常工作,自然也无法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有地方短路了,问题可能出在系统的输入输出电路上。出现短路开关电源就无法正常工作,自然也无法开机了 ...

会不会是受干扰缘故?

网友:
视频信号问题比较大~~视频线插拔一下看看~~

游客

网友:
呵呵 不清楚,视频线?

网友A:
很简单的叛别方法,把系统后面的输入输出和其它的接口线一拔,留着电源线,看还闪不闪,如果还闪的话,送修吧,不闪的话找找线路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叛别方法,把系统后面的输入输出和其它的接口线一拔,留着电源线,看还闪不闪,如果还闪的话,送修 ...

呵呵,和一个维修的人说的一样, 这位师傅懂线路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叛别方法,把系统后面的输入输出和其它的接口线一拔,留着电源线,看还闪不闪,如果还闪的话,送修 ...

再换个可能,电子产品,受了潮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