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筛眼不会被堵住?

楼主(2012-06-28):
估计所有人都见过各式各样的筛子,像打米机内的筛子、手工筛子、选矿筛,它们极少被堵住。

请教下:其原理是什么?

网友:
俺在选煤厂(带队)组装过大型选煤筛子,不知黄金老板对这个有兴趣不?呵呵

网友:
倾斜的,有振动器的。貌似我见过的很多是这样的, 这样一般就比较难被堵住。

网友:
震动啊 像矿山机械中的圆震动筛 的震动(筛面前倾,轨迹是圆的跳跃向前)。不过貌似也有堵网的时候吧。

网友:
振动选粒

网友:
动摩擦静摩擦有关系么,振动冲击有关系么,位能速度能有关系么

网友(点评):
这里不仅仅是静动摩擦问题,还有振动加速度

网友:
筛子的种类很多防堵的办法和机构也各不相同

网友:
个人认为,筛子之所以很少被堵住是因为能够满足堵塞条件的概率太低了。堵塞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物料的颗粒直径恰好能够稳定地塞在孔里;物料颗粒的运动方向恰好是筛孔的法线方向;物料颗粒的运动方向与筛子的运动方向相反;物料颗粒的后面还有其它颗粒的推动力作用,使之不能弹回。

网友:
个人认为,筛子之所以很少被堵住是因为能够满足堵塞条件的概率太低了。堵塞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物料的颗粒直径恰好能够稳定地塞在孔里;物料颗粒的运动方向恰好是筛孔的法线方向;物料颗粒的运动方向与筛子的运动方向相反;物料颗粒的后面还有其它颗粒的推动力作用,使之不能弹回。

比如常见的家用净水器有一个反冲洗功能就是防堵塞地

网友(2012-09-27):
貌似一般是倾斜式振动筛。
筛不过去的大个头顺着坡儿连滚带爬就被分离到筛子外边了,而且振动过程中受力多变,这个大个子不会因为单向受力被挤在网眼中。
个人看法。。。。

网友:
想完全不堵塞,还是要用反冲功能。可以用气枪,每隔一定时间,反冲一次。就是结构比较复杂,也受空间、原料、环境等的限制。

网友(点评):
除尘中的脉冲反吹也是一例。

网友:
筛的种类太多,我是做压力 筛的,我就说一下压力筛吧,是因为压力筛的设计,压力筛中间是高速转子在运动,浆液受到转子的离心力也高速旋转起来,当浆液通过过滤网的时候,符合标准的东西被甩出,体积大的东西则留在过滤网的表面,但是它为什么不会堵塞呢?关键就在转子上面的叶片设计,叶片的表面和飞机的表面一样,是一条曲线。叶片前面高,后面底,在叶片低的地方瞬间形成高负压,就好像飞机上面的负压一样,就是这个负压让留在过滤网表面的大体积物体被吸了回去~~也就是我们行业说的自清洗性能~~所以他们不会被堵住!

网友(2013-01-29):
在筛振动过程中,筛会产生很大的加速度以至产生一定的速度,物体由于惯性的作用,就会脱离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