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涂层呀?,找了几家公司都做不出来~~求助呀

楼主(2012-06-29):
材料铝合金,表面高,应该硬质阳.极氧化过,
但是外表非常亮,润滑,感,效果镀铬一样滑.。

怎么加工那里可以做?

网友A:
避震器吗?好像是特氟龙涂层的

网友:
是氮化吗

网友(点评):
铝合金貌似不可以氮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避震器吗?好像是特氟龙涂层的

感觉上非常像喷的铁氟龙涂层

网友:
见过喷涂铁氟龙的效果是很光滑,但是没有这么光亮吧。

网友:
楼主,还是先试试铁氟龙喷涂吧看能不能做到效果,还有一种是DLC涂层。这个价格又点贵哦,如果有需要在聊!

游客

网友:
DLC涂层增加表面硬度和润滑性的。抗震是要增加韧性,两个是相反的啊!
DLC涂层抗震吗,如果有个工件在上面运动会很响吗?我现在就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
除楼上说的喷的特氟龙。阳极氧化,还有就是微弧氧化。看照片像喷的

网友:
瓷质硬化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研磨后瓷质硬化可直接作为导轨面。对喷涂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是不是喷涂的。

游客

网友(2012-08-03):
这个也有可能
我感觉应该是陶瓷氧化,请问,在珠三角有做这个工艺的么?

楼主(2012-06-29):
* O  C0 \! ?: ~, l我喷过特弗龙,没这么光滑,而且特弗龙老板都说国内没见过能做到这样的效果,这个表面像镜面的呢,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特氟龙我感觉是正确的。

网友:
打酱油的

网友(点评):
小二和小三一般都打酱油

网友:
有点类似DLC的涂层,有需要联系哦

楼主:
做了dlc涂层,效果很不错,

网友:
说不定就是镀铬的。我有做过一个铝材镀铬的产品。

网友(2012-07-29):
不是很懂,学习!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表面先氧化,然后再表面PVD处理过的,所以看起来很亮,而且表面像涂了一层油似的

网友:
而且硬度也很好的,比以前的铝材硬度要好些

网友:
铝材的表面其实可以做很多颜色的,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不是PVD处理的话,还有可能就是表面封油,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还有就是微弧氧化。看照片像喷的

网友(2014-07-02):
今天看图纸,第一次看到铝材2A12表面处理一栏要求是:瓷质阳极化。现在又看到这张图片,怀疑难道这就是瓷质阳极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