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的冲击力?

楼主(2012-06-29):
曲柄滑块机构打击非刚性物体,曲柄转角90度时,利用速度冲击,如滑块在下止点,速度为零但加速度最大。请问利用最大速度冲击非刚性物体能量高还是利用最大加速度冲击最有效?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水平,你自己做个模型分析一下;速度产生动量,可以算出冲量;加速度产生动能,也能算出力。

网友:
楼上的回答真够专业。佩服。

网友:
既然是非刚性物体,就不要考虑所谓冲击的能量了。能量就行变形阻力在位移上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水平,你自己做个模型分析一下;速度产生动量,可以算出冲量;加速度产生动能,也能算出力。

请教下,用 SW可以完成老兄说的 演算吗

游客

网友:
不知道SW是否可以演算,直接设变量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吧。

网友B:
很遗憾,曲柄压力机既不是利用最大速度冲击,也不是最大加速度(虽然也是下止点附近)。

而是飞轮惯性+下止点增力原理(和下图基本类似,该曲柄机构在下止点附近,
很小的力就能放大几十倍,即飞轮的惯性需要数十吨的挤压反作用力才能平衡)

图片来自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427

关于曲柄压力机的设计,有效冲压力、电机选型、齿轮校核、轴承选用等等,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doc88.com/p-33343194290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遗憾,曲柄压力机既不是利用最大速度冲击,也不是最大加速度(虽然也是下止点附近)。

而是飞轮惯性+下 ...

高水平回复,通过反力平衡惯性力,这个问题我一直忽视了,但这个具体怎么平衡惯性力的,能指点一下吗

游客

网友:
当曲柄带有飞轮,则这个“惯性力”将比曲柄本身再高出几个数量级。
在下止点附近的冲压段,由于曲柄和摇杆对滑行方向的夹角都比较小,曲柄只需较小力(矩)即可以产生很大的挤压力。
力学上木有惯性力,仅为理解方便而提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遗憾,曲柄压力机既不是利用最大速度冲击,也不是最大加速度(虽然也是下止点附近)。

而是飞轮惯性+下 ...

不过看哪个链接,就是一曲柄滑块机构,
并没有那个增力机构啊。

游客

网友:
有道理!
举重运动看过否? 挺举时,从下蹲位置到站起来这一段最艰难的部分是大腿水平阶段,越过了就能站起来。呵呵

网友:
刚开悟,谢谢啦,

楼主:
通常说压力机的公称压力,有的达160吨,实际上滑块没那么重,可能就是6楼兄弟说的力放大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说压力机的公称压力,有的达160吨,实际上滑块没那么重,可能就是6楼兄弟说的力放大的原因吧

嗯。
越接近下止点,向下的力越大。
但是在下止点的位置上,谈论那个点的压力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提到公称压力,还要提及其作用力的点在下止点上方几毫米。
一般用3毫米,5毫米,德国也有用11毫米的。

通过下止点上方几毫米,及其公称压力,以及连杆比,就可以计算出飞轮的要求转矩,进而计算要求的马达能力。

游客

网友:
非常专业,能介绍一下怎样按公称压力计算飞轮的转矩吗

网友(2022-10-08):
高水平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