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零部件质量主要看什么

楼主(2012-06-29):
我们通常说的零部件质量不好 请问主要是那方面的啊? 是不是指的是精度问题啊?

网友:
零件主要是指尺寸、外观,
部件或组件是指尺寸、外观,功能,性能

游客

网友:
请问外观指的是???不是只要按照程序加工出来的除了精度外 外观不都一模一样的嘛?

网友:
零件主要是指尺寸、外观,功能,性能
部件或组件是指尺寸、外观,功能,性能
零件和部件都差不多这样的,至于外观就是比如去毛刺、飞边,倒角等一系列问题,但然粗糙度你也可以理解为外观

网友:
零件主要是指尺寸、外观,功能,性能

网友:
零部件的质量包括的很广泛,如原材料质量,毛坯制造质量,热处理质量,机械加工尺寸、形位、表面质量,装配配合质量,包装质量,运输质量等等。

网友:
图纸上的要求都要满足。
另外外观也要好。零件好了,部件才能好,整机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