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机械坐标只有-477就超程报警(参数1321为-557)?

楼主(2012-06-29):
事件描述:FANUC系统,参数1321(X)设定值为-557,当机床运行到机械坐标(X轴)为-477.5937时,显示“OT0507 (X)负向超程(硬限位)”报警。
请教:为什么机械坐标只有-477就超程报警(参数1321为-557)?

网友:
首先,这个设定值是你自己设定的还是机床本身的,机床本身的我见过很多都是477没怎么见过577,丝杠都走到了尽头当然不能再走了!
如果不是机床的问题,是不是绝对坐标和相对坐标的问题,如果也不是,最后查一下是不是工装已经校好中心,你中心的坐标为477而实际上工作台已经走到了机床的硬极限。

网友:
最好把你的机床型号发一下,要不你看一下你机床的参数,发给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可能是你的机械零点设置问题。
FANUC 0i 或者FANUC 16i系统的话看一下system 1850参数可以设置

网友:
参数1321(X)设定值为-557是软限位,把硬限位块移动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LZ应该先搞清硬限位和软限位是什么~~

网友:
看看硬限位吧。

网友:
-477.5937?你那是什么机床?是单位错了,还是你机床本身是这样的,我看问题就在这
一般来说不管是硬,软限们X轴是不可能的都是Z轴,

游客

网友:
数据不会有错,是我在机床旁边记下的,数控磨床。

网友:
FUNUC系统506.507是硬限位501,502是软限位,X轴硬们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X轴向撞机后原点跑了

网友:
哦,是数控磨床,那就对了我没有正解,因为我从未玩过,它坐标系是怎么样放置的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