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攻丝卷屑的直径大小和什么有关?改变攻丝转速能改变攻丝卷屑的大小吗?

楼主(2012-06-29):
事件描述:用螺旋槽丝锥进行盲孔攻丝时,经常因堵屑造成丝锥折断和掉扣、乱扣。由于丝锥攻丝时的屑是卷卷的,私下分析,如果能改变卷卷的直径大小可能会对堵屑的问题有所改善。

请教:攻丝卷屑的直径大小和什么有关?改变攻丝转速能改变攻丝卷屑的大小吗?

网友:
用内冷丝锥或加工中心或车床攻丝时加Q参数。你所说的改变是要改底孔直径的,孔大了攻丝切屑才会小。

网友:
攻丝一定要加切削液,要不有多少丝锥也不够你用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提的总是很有探讨性。
通过提高单位时间内切屑的排出量来改善攻丝效果无疑是正确的,尤其在深孔攻丝时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提高切屑排出率会迅速带走大量的切削热,同时也能通过改变断屑槽的形状等一些技术参数人为的改变切屑形状,使整个切削效果尽可能的接近我们期望值。就丝锥来说,一般使用涂层会增大切屑的螺距及直径,而提高螺旋角度会明显的增大切屑螺距并适当的减小直径,使切屑变为又细又长的条带状,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排屑效果。此外,增加丝锥前角、提高润滑性能、提高攻丝速度也会减小切削变形,使切屑变成细长带状,有利于排屑。

游客

网友:
谢谢大侠,回答得很专业、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