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漏油,紧急求助

楼主(2012-06-29):
问题:
     (1)CY6150普通车床(云南产的)现在发现主轴卡盘漏油,拆下卡盘后打开后盖发现里面有一个环形密封垫圈坏了。
     (2)刀架旋转不怎么灵活,精度也不好,上次修理的时候有个师傅说要换刀架定位套和定位柱,中托板螺母。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想问问大家,上述两个问题,是不是更换新的零件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密封圈是要更换的,刀架可以维修,精度可能是丝杠或者反向间隙大乐造成的

网友:
3楼说的就是差不多了..呵呵

楼主:
前天修了一天,终于修好了,换了个密封圈,清理了下回油孔,问题解决啦。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