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防尘圈?找了2天没找到,急

楼主(2012-06-29):
一根从动轴上的,在轴承外面做防尘用的,大小和轴承差不多大,公母配合的。

楼主:
求帮助啊,找了2天了,还是没找到,这个应该属于矿山设备上的。

网友:
带密封的塑料滑动轴承吧?

网友:
W型无弹簧骨架油封?

楼主:
好像都不是诶,按两位提供的名称,百度里面找了,没有找到一样的。

楼主:
两个黄色的。。。形状有些和照片不同,随手画的,以为有标准件无所谓的,结果 作孽的找不到。

是这个样子使用的,最里面一个档是轴承,轴承外面再装这个。起到防尘密封的作用。 公母搭配。

网友:
这应该是皮带机的辊子吧,那个防尘圈是辊子的部件,不是轴承自带的,是辊子加工过程中焊接上去的

网友:
哥们,我认为你这个很简单,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没有卖的,到机电市场,买个尼龙棒,自已一加工就出来了。

网友A:
应该属于是 迷宫式密封件。

楼主(2013-09-10):
引用 网友A:
应该属于是 迷宫式密封件。

这个只起防尘作用,可能是矿山类对防尘要求比较严格吧。就是好像没有标准件买。

网友(点评):
直接测绘山寨,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属于是 迷宫式密封件。

没山寨,直接把外部尺寸标出来,给做物流设备的。
他们就帮忙做了,把要求和他们说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4-03-08):
自己做一个

网友:
的确比较少见,测绘出来,看能不能订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