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两端气体密封件,选什么类型合适?

楼主(2012-06-29):
老鸟们好,向大家请教个密封件选择的问题:

现在有一根旋转轴(转速1450rpm,两端轴径60mm左右),现在想在两端进行气体密封。该选用什么类型的密封件比较合适?

新人对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希望大家多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A:
要密封的气体压力多少?

建议考虑多级迷宫密封或磁流体密封。这两种密封形式对付轴类转动副密封是比较有效的。封气好使!呵呵

网友B:
有专门的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密封的气体压力多少?

建议考虑多级迷宫密封或磁流体密封。这两种密封形式对付轴类转动副密封是比较有 ...

谢谢。气体压力并不是很大,就4~7atm。磁流体密封价格就太高了,迷宫密封加工可能有点困难。不知道用油封密封(骨架密封)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密封圈

谢谢。能再说详细一点吗?是属于O型圈吗?

网友:
恩,联系一下专门卖O型圈的,他们更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气体压力并不是很大,就4~7atm。磁流体密封价格就太高了,迷宫密封加工可能有点困难。不知道用油封 ...

非接触的轴类转动密封,我还是推荐你使用迷宫密封,级数可以根据你需要封闭气体的压力灵活选择,加工也不是特别困难的,这些东西已经相当成熟,你去查阅一下资料,有现成的计算和设计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的轴类转动密封,我还是推荐你使用迷宫密封,级数可以根据你需要封闭气体的压力灵活选择,加工也不 ...

好的,非常感谢。每次和老鸟们交流总会有些收获

网友:
o型圈能用在旋转轴上吗,感觉不太好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