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受力情况分析,请教

楼主(2012-06-29):
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下图的受力情况,当杆1以F向右施加力时,杆2的受力情况。

网友A:
这个初中应该学过吧,把各个角度也要标出来啊,力分解一下就好了。

网友:
要不要考虑杆的自重?摩擦?  要求不严格的话,用理论力学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初中应该学过吧,把各个角度也要标出来啊,力分解一下就好了。

点到,说得比较在理

网友:
在三个绞点进行受力分析,三个杆都是二力杆

网友:
是高中的物理啊

楼主:
题目虽然简单,但是各位大侠仍然没有一个答案,不知道是题目太简单了懒得画,还是……呵呵,不过我自己看了下书解决了。顺便说一下,这个机构在某个角度范围内是个增力机械,在机械设计中考虑增力的时候很有用。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Android客户端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3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3
向大侠的严谨态度学习,以后要锻炼下发散思维了

网友:
这个六杆机构滑块的位移能不能用函数表示出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205

网友:
很简单的力学知识

网友:
应该还有摩擦力吧

网友:
先找到图中的二力杆就好了,然后顺藤摸瓜。很简单。显然,不同位置受力不同

网友(2013-01-03):
这个机构根本就动不了啊

网友:
看了下八楼 没太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