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缸属于什么元件?

楼主(2012-06-29):
请教各位大侠:制动缸是属于什么元件?是动力元件?还是执行元件?或是控制元件?

网友:
你问的是哪里用的制动缸?

网友:
应是执行元件吧

楼主:
制动系统中的制动缸是属于什么元件?是动力元件?还是执行元件?或是控制元件?